USB转232同一芯片,不同品牌线驱动都一样吗?

楼主(2019-12-20):
芯片FT232 ,线品牌不同,计算机都是w7系统,换不同线驱动不用再装吧?

网友:
一般都不用。 不过有些芯片可以片设置VID/PID等描述符信息,也有可能用不同驱动

网友:
如果是同样的芯片,应该是不需要重新装驱动的。 前提是装的驱动是官方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