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科信深存储示波器应用一例

楼主(2019-12-20):
接修一台三洋电视,据主人说找人修过没修好,电源板坏了,换板要价太高没让修。通电试机,发现开机红灯亮几秒后闪一下蓝灯(屏背光也闪一下)又转为红灯不开机,拆机检查发现电源板修过,万用表测待机5v电压在闪蓝灯时有大幅跌落现象,确定电源板问题。该板为电源,屏背光驱动一体板,观察发现背光供电升压恒流管换过,在线测该管没问题,拆下来检查也正常,用屏背光测试仪测试背光灯条正常,拔掉背光开机依然是闪一下蓝灯又变红灯,在线测其他一些可疑元件也未发现异常,再次通电用万用表测各关键点电压依然没有收获。分析现象应该有三种可能,一个电源带负载能力低,再一个负载有短路,还有就是保护电路本身出问题,负载短路基本排除,于是重点检查电源初级元件以及次级保护电路,在费了相当一番功夫之后还是一无所获。到底怎样才能确定故障根源呢?可不可以用示波器测电源初级开关管源极电流取样电阻的电压来判断电源工作状态呢? 取样电阻为几个贴片电阻并联,并联后阻值为0.3欧,

阻值很小,所以取样的电压也比较微弱,再加上开关电源本身的辐射干扰比较大,测出的波形会有很大干扰,所以示波器和探头比例都设在1x,示波器打开1M低通滤波,由于电视整个启动过程比较长(约6,7秒),所以示波器用滚屏模式(roll),存储深度设最大28M,拔掉背光开机测试,于是就测出了如下的波形。

分析波形

过流保护波形展开

发现异常,开机后,在背光拔掉的情况下,依然有电流(功耗)陡增, 电流=平均值96mv÷0.3Ω=0.32A,功耗:0.32A*主电容供电300v=96w,96w的功耗持续44ms足以触发保护电路,所以故障根源还是负载短路!!!
依次断开次级各路供电(注意不能断开次级稳压取样环路),当断开背光供电24v时不再保护,观察测量背光驱动电路为数不算太多的元件都没问题,开机用示波器测恒流驱动管漏源极波形如下图

有不到120ms的瞬间振荡,峰峰值60v多。恒流驱动管型号IRF3205,查此管参数55v  110a  200w,
终于故障根源明确:前维修者误换管子,耐压不够!  用IRF540代换(100v),开机正常。有一点奇怪的是IRF3205过压并没有造成硬击穿! 可能是因为这个管子的额定工作电流非常大加上保护电路动作快。

正常启动过程波形(拔掉背光)

由于修三洋电视时忘了做深存储示波器和小存储(几十K)示波器对比测试,补充一个其他品牌电视的开机过程波形对比,测试方法同上。

28M存储测试开机过程(没拔背光,正常亮屏)

28K存储测试开机过程(没拔背光,正常亮屏)

28M存储,亮屏波形展开到10us

28K存储,亮屏波形展开到2ms

网友:
这个步骤挺详细的,

网友A:
3205在早些年折腾逆变器时搞爆过几个耐压太低,12V逆变器DIY时就能直接搞爆。当然也可能管子是假的,郑州火车站买的

看电路不是硬短路,而且保护非常快,这种情况下3205确实不会硬失效,但是管子已经废了

楼主:
发现还缺少一张正常工作以后的恒流驱动管DS极波形,忘了测了,但是没办法机器已经不在了

网友B:
给我示波器,我也不会想到这么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我示波器,我也不会想到这么去测

这么说吧,如果我没用过示波器,或者刚开始用,或者虽然用很多年了但是很少用,也和你是一样的。所以多用,就啥都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05在早些年折腾逆变器时搞爆过几个耐压太低,12V逆变器DIY时就能直接搞爆。当然也可能管子是假的 ...

  在12V的逆变都能烧,最大概率是升压的变压器绕得不咋样,其次是驱动级和大电流回路的处理 当年也是烧坏的功率管是按公斤计的,能听响偶尔还有烟花看

网友D:
楼主测试时,220v需要加了隔离变压器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12V的逆变都能烧,最大概率是升压的变压器绕得不咋样,其次是驱动级和大电流回路的处理{:swea ...

也吸了不少毒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时,220v需要加了隔离变压器了么?

他这个是用电池的, 估计不需要隔离变压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测试时,220v需要加了隔离变压器了么?

这个问的好,是我忘了给大家介绍这一点,示波器是电池供电的,所以没用隔离变压器直接测的,即浮地测量,虽然不是官方推荐的测量方式,但我一直是这么用的。官方会给你推荐差分探头,但是高压差分用在这里真的不合适,不是说价格,这里是弱信号,高压差分不适合测小信号,低压差分用的人更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的好,是我忘了给大家介绍这一点,示波器是电池供电的,所以没用隔离变压器直接测的,即浮地测量, ...

谢谢,电池供电确实有优势

网友E:
就一个问题:现在电视机这么便宜了,修理时换电源板价格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吗?我有一个感觉,现在家电修理都是换板子了,你这么修时间成本回得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一个问题:现在电视机这么便宜了,修理时换电源板价格真的令人难以承受吗?我有一个感觉,现在家电修理都 ...

就是因为电视便宜了客户才不愿意花大钱修了。
我修电视的流程一般是:先根据故障现象凭经验判断故障位置,然后给客户报价,换板的价格和修板的价格,省得检查半天以后给客户一报价,客户一句“不修了“,不把你气死也得把你噎死,九成以上客户都会选修板。维修的时间成本不好计算,有时不拆机就知道哪个零件坏了,有时几分钟就找到问题,有时查一天都不见得能找到,有的找到问题了但是买不到配件(不单指电视),时间是在一点一点流逝的,谁也无法预料,如果客户一拿来机器就能预知买不到配件或查不出故障等各种原因修不好,赚不到银子,那干脆直接拒接这单生意,但是那可能吗。价格都已经给客户报过了,你能跟客户怎么说:你的机器故障不好查要加钱? 客户很可能会说:那算了吧,别修了!  所以时间成本不是搞维修的着重考虑的问题,主要考虑的是客户愿不愿意花钱和花多少钱修以及机器能不能修好的问题,这不是教授讲课按分钟按小时收费。三洋电视的上一维修者,估计也是费了相当一番功夫,但最终电视没修好,功夫白费了,他的时间成本怎么算?

网友F:
早点转行吧,这是拿大刀剔蚊子脚上的肉,技术很高但收益很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电视便宜了客户才不愿意花大钱修了。
我修电视的流程一般是:先根据故障现象凭经验判断故障位置 ...

楼主电子水平挺高,一看就不是新手。请教一下,现在承包 品牌的售后维修挣得多么?还是单干合适?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点转行吧,这是拿大刀剔蚊子脚上的肉,技术很高但收益很惨

好形象,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子水平挺高,一看就不是新手。请教一下,现在承包 品牌的售后维修挣得多么?还是单干合适?多谢 ...

干了二十多年没做过品牌售后,感觉售后现在也不好做了吧,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几年前已经开始转行工控,医疗,教学科研设备,电视是老本行,都是以前的老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