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找到电流比较大的压控恒流源

楼主(2019-12-20):
搞测试想找一个输出电压0-10V,满载可持续输出电流350A,总功率4-5kw 的压控恒流源做测试用。
通过0-5V电压信号控制输出电流大小。找了下发现貌似没有这么大功率的程控电源,要么就
特别的贵,都过万了。对电压纹波基本没有要求,200-300mv 都无所谓,电流也没有什么
精度要求,能够1%调节就挺好,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的低压大电流恒流源。

负载是一个纯电阻特性的导体棒,需要不断调整流过的电流。价格最好不超过3k,因为后期
可能会考虑做成产品的一个部件,所以老大说不能太贵,谢谢

网友A:
你要一台电焊机,也是恒流源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一台电焊机,也是恒流源来的。

焊机不能调节电流啊,直流焊机好像也到不了400A

网友:
也是电位器调节的,好像也是10V吧,空载电压比较高,把引弧电路去掉,基本就是横流源的。

至于400A直流,有还是的,更大都有,要开关电源那种焊机,不要用变压器那种焊机。

导电棒的话没有必要直流了,这样简单,搞几个点焊机变压器,可控硅控制220端导通角。横流就要慢慢控制了,不是线性的。

网友:
楼主,我给你做一个吧

网友:
前段时间买过一个明纬的, 5V 100A,支持恒流模式,外部给电压信号调节,4个并联就400A了。
不过问题是只能40%-110%调节,不能从零开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p;_u=k201cs8arcaa87

他家有12V 62.5A的模块, 你输出350A的话需要7个并联。。。也不便宜了

网友:
价格不超三千,合几分钱一瓦,

楼主:
现在有个前同事留下的 兆信的,8000多块的,挺好用的,老大嫌贵还有嫌大

网友:
低压大电流恒流源从来都不便宜,还是考虑更改方案吧

网友:
我有一台12V/500A恒压恒流可调的,自己做的,相貌不很好,很皮实,适合24小时连续使用的,内部桥式逆变的开关电源,环形非晶磁芯,输出只整流未加滤波,整体重量近100斤,如果有意愿4300转让

网友:
设计是12V可以调到18V的,输入可以220V和380V的

网友(2020-09-27):
市场有现成的电源,就是价格高一些。TDK 可编程电源,功能强大

网友:
楼主找到了吗?
我有资源可以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