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 server 2016搭建文件服务器,需要权限控制

楼主(2019-12-20):
装了win server 2016当文件服务器用,需要实现下图的权限控制。有会的能教一下吗?
普通用户可以访问自己的文件、自己部门的文件、以及所有共享文件。
高级别用户除了普通用户的类似权限外,还能访问管辖范围部门内部文件,但不能访问别人的个人文件。

网友:
win2008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文件共享可以设置用户的访问权限的。
每个文件夹设置一个权限

网友:
当然可以,用NAS系统更简洁,试试 freenas .....

网友:
同问,或者有类似的软件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我都是拿SVN 在搞,就是配置用户权限复杂一点。。。

网友:
可以的,共享权限设置所有人可读写,然后文件夹单独权限设置每个人权限就可以了。

网友:
共享文件,部门文件,个人文件,各一个文件夹,里面再细分,再分别给权限就行了。用NAS比文件共享更方便。

网友:
用权限可以做到,完全没问题

网友:
简单就可道云,复杂就群晖

网友A:
装个文档系统,推荐多可:http://www.315soft.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文档系统,推荐多可:http://www.315soft.com/,

这个不错,备用。
谢谢各位推荐,已经上了NAS,挺好用的。

网友:
windows 域模式应该可以,创建组,组内还可以有组,组内设用户.给每个组赋一个组策略(其实是批处理),将"组文件夹"映射到某某盘下.组文件夹设置好该组人员读写权限.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登录策略,映射自己的文件夹.

网友(2020-02-04):
引用 网友A:
装个文档系统,推荐多可:http://www.315soft.com/,

感谢分享啊,正好要用上~~

网友(2020-03-25):
用普通的win7就能搞文件共享吧

网友:
总的有几个用户?

网友:
商用的 nas 做不了复杂的,组多了不好管理;AD(域控制器)可以做这个事情,多用户和按组分配权限,另外安装文件共享角色,用 AD 做认证就行了,不使用 win 的方案话 freenas 也有域控和 samba;
进一步的方案是磁盘组存储池,容器做服务,配置过程写到 Dockerfile,基础设施可以 NanoServer 或者 ServerCore;也可以用 Linux,openldap 做认证,samba 做共享;
文件存储共享简单,权限管理麻烦,文件数量多了不合适,典型的是 cifs/nfs;块存储不能共享,高 iops,比如 ISCSI/RBD,各种云服务器的磁盘就属于这种;对象存储适合做海量文件,容易共享和权限管理,但是不适合经常写,修改就是新的文件,一般不能挂载,各种云网盘属于这种;还是要搞清楚需求,如果没有必须用 samba 的理由,在线办公/企业网盘 是更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