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总,板子上机械层的凹槽可以做吗?

楼主(2019-12-20):
要做个小板子,板子上需要从顶层向下挖一个方形凹槽,凹槽深度是0.75(±0.05)mm。
能做吗,网页上我要怎么标注这些信息?

网友:
大概备选方案是双层PCB堆叠,上层0.8mm厚开槽

网友:
工艺上感觉应该能做,但是jlc估计不会给你一个人做这种特殊工艺,涉及到cnc重新编程之类的

网友A:
0.05精度做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05精度做不了

0.05得使用精密加工中心才行。

楼主确定要这么高的精度?

pcb的材料,也无法承受0.05mm
这种精度吧?估计得金属才行。

网友:
用金属件做好,板子开槽嵌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5精度做不了

PCB挖坑业务开展了?

大概额外工程费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5得使用精密加工中心才行。

楼主确定要这么高的精度?

这个我再问问,精度是配件供应方提供的,槽里面要粘个配件。

楼主:
那普通开凹槽的板子,下单的时候怎么标注啊

网友:
连安装孔开V型槽,锁平头螺丝用的,都不能开,何况是你这种。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喷mdNC

网友C:
做四层板,表面挖坑到内层,焊接电阻电容电感芯片后,用树脂把坑填平。
这就是所谓的埋阻,埋容,埋感,埋芯片工艺。
让抄板的人郁闷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四层板,表面挖坑到内层,焊接电阻电容电感芯片后,用树脂把坑填平。
这就是所谓的埋阻,埋容,埋感,埋 ...

你这是给自己挖坑还是给抄板的挖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四层板,表面挖坑到内层,焊接电阻电容电感芯片后,用树脂把坑填平。
这就是所谓的埋阻,埋容,埋感,埋 ...

还不如上一堆0.1元的mcu,线布满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四层板,表面挖坑到内层,焊接电阻电容电感芯片后,用树脂把坑填平。
这就是所谓的埋阻,埋容,埋感,埋 ...

好像有种板材,自带阻值还是容值来着。跟线路一样,蚀刻出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有种板材,自带阻值还是容值来着。跟线路一样,蚀刻出来就可以。

碳膜,很low的民品上用的。
能用,不保证寿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