匹配界面已更新,不再用左右“摇摆”

楼主(2019-12-21):
  以前的匹配界面,是左边为“客户上传”的,右边是“嘉立创匹配”的。  还有一个问题,不管谁选的,可以一全选 确认OK。

更改后

  1. 客户上传的信息  与   嘉立创贴片的信息     每个可贴型号,采用上下方式叠加显示 。

  2. 对于不是系统按型号自动匹配的, 不能一次全选了.

  3.重要的一点  对于最前面的“”感叹号“”图标 。是有问题的,一定要点开看一看。
  。

  。

网友:
沙发,没有看出有很大变化,多了重复位号提示信息等错误提示了?

网友A:
每次返单的时候,我都要虔诚的祈祷,希望没有提示有元件缺货,否则有得再次重新选择一遍元件;

不能优化一下吗?对缺货的某个元件单独列出来,重新选择或者编辑么

网友:
上下结构好处方便型号核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返单的时候,我都要虔诚的祈祷,希望没有提示有元件缺货,否则有得再次重新选择一遍元件;

不能优化一 ...

等我们预订的功能上了,就可以提前预订需要的器件,不用再担心没有物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我们预订的功能上了,就可以提前预订需要的器件,不用再担心没有物料。 ...

貌似返单单独提示缺料物料这个功能比哥德巴赫猜想还难。
非要摸着石头过河,有桥不走。

网友B:
一期我就建议过了,JLC果然不负众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期我就建议过了,JLC果然不负众望

网友:
直观多了。

网友C:
给客服打电话,有的物料库存不足就无法预定,只能邮寄物料。邮寄的数量多了也无法保存,每次邮寄要50元的上机费。有没有方案解决这个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客服打电话,有的物料库存不足就无法预定,只能邮寄物料。邮寄的数量多了也无法保存,每次邮寄要50元的上 ...

有二个方法

1.【可贴元器件列表】内有【预订库存】的功能。可以提前购买,防止下单的时候缺货。功能以上线。

2.【可贴元器件列表】里有型号,没有数量。提前让预订(让嘉立创采购代购买)的功能,功能测试中······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05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返单的时候,我都要虔诚的祈祷,希望没有提示有元件缺货,否则有得再次重新选择一遍元件;

不能优化一 ...

每次采购都找来,就不能把缺的那个单独列出来,只选那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