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压100mv,精度0.1级需求的信号,选个什么表和基准啊?

楼主(2019-12-21):
这里100mv直流信号,精度0.1级,绝对误差是100uv,用的是16bitADC,100mv对应的是64000个数,1LSB是1.56uv;
一个是1.5uv的分辨率,一个是100uv的误差,应该选个什么样的表啊?
还有这个100mv的基准源通过电阻分压可行吗?

看上一个5位半的FLUKE8808A,分辨率1uv,不确定度0.015+0.003;
还有个问题就是五位半和六位半的温飘,如果校准的年限一样那不如用五位半,但是六位半的老化慢,是不是用的时间也长啊?
有经验的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很多台表都给岀了两年的老化值,允许两年校准一次也没问题。但再好的表也最多两年必须校准,因为没有人给你更长时间的指标。我以前的吉时利2110 5位半,有两年指标,现在的6500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台表都给岀了两年的老化值,允许两年校准一次也没问题。但再好的表也最多两年必须校准,因为没有人给你 ...

不知道五位半和六位半的校准费用一样吗,听说计量局做一次校准都挺贵了;
做产品万用表必须有计量局的校准吗?难道还有人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台表都给岀了两年的老化值,允许两年校准一次也没问题。但再好的表也最多两年必须校准,因为没有人给你 ...

是不是台表都能自动校准啊,那搞一个LM399高NB基准10V的是不是就可以了,一般模拟量10V量程就可以了

网友B:
五位半和6位半价格差异不是很大,索性上6位半好了。不用纠结这么多。至于基准5位半以上的LM399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五位半和六位半的校准费用一样吗,听说计量局做一次校准都挺贵了;
做产品万用表必须有计量局的校 ...

没人查,纯自愿,如果你们没有做iso9000认证之类的,产品也没有自带计量认证的话。
如果你们做了认证,就按规定办。
当然你如果做产品万用表,不自带计量认证是不可能的。客户不会买一个不带mc认证标志的仪表。
如果你只是附带测量功能就没关系,明确告诉人说你没有计量认证就行,非要想要的人可以自己拿去计量局校准。很多人也不会相信你岀厂标称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台表都能自动校准啊,那搞一个LM399高NB基准10V的是不是就可以了,一般模拟量10V量程就可以了 ...

你自己校自己只是玩玩,当然没问题。有很多业余爱好者手上有基准的,精度很可能足够,问题是做正规产品必须有资质的地方校准岀证书才行。这是关键。你要的是那个证书,不是校准精度。精度有很多种私人的方法都可以得到,但证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台表都能自动校准啊,那搞一个LM399高NB基准10V的是不是就可以了,一般模拟量10V量程就可以了 ...

我手上的2110和6500都不能用10V直接校准,好像只有超级贵的3458可以。
我见过的六位半都规定要对每一档使用指定的输入值来校准,所以没有校准仪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位半和6位半价格差异不是很大,索性上6位半好了。不用纠结这么多。至于基准5位半以上的LM399就好。 ...

五位半和六位半要差一半了,能买两个五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查,纯自愿,如果你们没有做iso9000认证之类的,产品也没有自带计量认证的话。
如果你们做了认证,就 ...

确实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证书,就是一个modbus功能的采集器,我看看PLC有没有相关的认证

网友C:
Fluke 287手持表都有0.025%+2的准确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知道需要不需要证书,就是一个modbus功能的采集器,我看看PLC有没有相关的认证 ...

你是Modbus采集器那么应该不需要证书的。
所以随便你怎么弄都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五位半和六位半要差一半了,能买两个五位半

全新的六位半价格还好吧,34461A 应该八千内搞定。差钱的话买二手34401  一千出头,标定一下也足够用了。五位半实在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五位半和六位半的校准费用一样吗,听说计量局做一次校准都挺贵了;
做产品万用表必须有计量局的校 ...

找私人校准一次不要证书几百块可以搞定。要证书六位半好像也不贵。我记得出证书的8位半标定才三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Modbus采集器那么应该不需要证书的。
所以随便你怎么弄都行。

呵呵,那就好了。
是不是做那个成品测量的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六位半价格还好吧,34461A 应该八千内搞定。差钱的话买二手34401  一千出头,标定一下也足够用了。 ...

如果不需要证书确实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34401,校准一下几百就能搞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uke 287手持表都有0.025%+2的准确度了。

287的价格可以买一个8808A

网友B:
去38hot的聊聊,碰上好一点的卖家会直接给你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证书确实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的34401,校准一下几百就能搞定啊

需要校准可以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38hot的聊聊,碰上好一点的卖家会直接给你校准的。

刚上去看,看能不能碰到合适的,买个二手的六位半或者买个新的五位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