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PYTHON或者EXCEL精通的坛友一个问题

楼主(2019-12-21):
如图

现在需要将表格中同一个地址的RSSI取平均,应该如何通过excel或者python做呢?

比如输出结果
1l12消防梯门口    -60
1l12空调井门口    -67

表格数据量较多,一个地址取一次平均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excel可以用筛选功能,应该也可以用IF语句做,不过最建议的还是用matlab,用不了几行代码

网友A:
excel, 用数据透视表. 插入rssi的平均值

网友:
数据透视表就能满足楼主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cel, 用数据透视表. 插入rssi的平均值

谢谢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