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通门电流传感器是个什么玩意儿?谁来给科普下啊

楼主(2019-12-21):
我从旧的PCB上拆了几个电流传感器本来以为是互感器暴力拆了一个查资料说是磁通门传感器,谁来给科普一个啊,这种互感器和平常互感器有什么不一样吗?

网友:
霍尔传感器吧?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能出个给我玩玩吗

网友:
哪个玩意很贵的,不过这几年国产也能做,价格拉下不少来了。

网友:
精度高/量程宽/线性度好/交直流都可测。大概这些优点吧。

网友A:
就是利用铁氧体饱和特性来测量微弱磁场的

这玩意还可以放在深水里测量地磁场,利用地磁变化可以检测潜艇的

网友:
主要是无外磁干扰环境下测量方位的,对应如果有磁干扰环境下用陀螺仪测方位。

网友B:
磁通门是用周期信号将铁芯激励到饱和状态以建立一个初始平衡,被测电流的引入会打破这个平衡,检测这个不平衡信号可以反算出这个被测信号,精度是目前电流测量中最高的,目前精度能到1ppm级别。 我就是做这个的,我们产品资料上有相关原理,如果楼主需要可以PM 我发给你看看,我们最高精度等级也是1pp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通门是用周期信号将铁芯激励到饱和状态以建立一个初始平衡,被测电流的引入会打破这个平衡,检测这个不平 ...

发点资料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通门是用周期信号将铁芯激励到饱和状态以建立一个初始平衡,被测电流的引入会打破这个平衡,检测这个不平 ...

求发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通门是用周期信号将铁芯激励到饱和状态以建立一个初始平衡,被测电流的引入会打破这个平衡,检测这个不平 ...

你好这个电流传感器能测量20ma的小电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流传感器能测量20ma的小电流吗?

这玩意儿一般是测大电流的,小电流也可以测,目前我们700A那只本底噪声在0.01uA,变比1000:1的话 噪声也就是0.01mA,20mA下保证0.5%精度也是可以的。 其他传感器 要是几百A量程的 mA级别基本没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点资料学习下

发资料的留个邮箱吧, 这里发还没向老大交广告费 怕被封ID呢 ,毕竟ID宝贵

网友:
先发个原理在这里吧,详细手册的 请大家留下邮箱! 改天跟老大申请在哪个板块打下广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电流传感器能测量20ma的小电流吗?

考虑一下巨磁阻的,不过不知道国内哪家做得好。jp国的非常贵,两三千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巨磁阻的,不过不知道国内哪家做得好。jp国的非常贵,两三千一个 ...

如果Up主是直流或者交流工频的20mA电流,定制变比10:1的磁通门,精度可以达到十万分之几都是可行的,巨磁阻的线性度不敢保证,况且到这个等级的磁通门 2~3k左右也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巨磁阻的,不过不知道国内哪家做得好。jp国的非常贵,两三千一个

张家港的多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通门是用周期信号将铁芯激励到饱和状态以建立一个初始平衡,被测电流的引入会打破这个平衡,检测这个不平 ...

有产品资料可以放出来吗,价格可以小声的说下嘛

网友:
能够检测导体的位移么?

网友:
精度很好,噪声低,带宽从dc到百千赫兹左右,可以开环和闭环工作;开环工作的原理不用说,闭环工作原理是传感器测量铁芯磁通量作为反馈,控制环的输出激励铁芯抵消磁通,这样直流和交流都很准;你拆开的应该是两个绕组和材料那种,ti已经有集成的磁通传感器,结构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巨磁阻的,不过不知道国内哪家做得好。jp国的非常贵,两三千一个

评估过隧道磁阻的闭环电流传感器,噪声有些大,没那么贵;做ACS霍尔电流传感器的那家后来也出过磁阻的集成电流传感器;

网友:
那谁搞个便宜的电流探头啊?

网友(2020-11-10):
楼主,啥高端产品呀,居然能用几个磁通门传感器?磁通门也分几种吧?你拆出来的是哪种?分享点资料看看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利用铁氧体饱和特性来测量微弱磁场的

这玩意还可以放在深水里测量地磁场,利用地磁变化可以检测潜艇的 ...

确认是铁氧体吗?我看到的是非晶材料。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B:
磁通门是用周期信号将铁芯激励到饱和状态以建立一个初始平衡,被测电流的引入会打破这个平衡,检测这个不平 ...

大哥,能给一份磁通门的资料吗。 luhuawk@outlook.com

网友E:
这玩意儿多少钱一个啊,做个500A的量程,直流的,0.1‰精度,500拿得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儿多少钱一个啊,做个500A的量程,直流的,0.1‰精度,500拿得下么

500 拿不下

网友(2023-07-27):
引用 网友B:
磁通门是用周期信号将铁芯激励到饱和状态以建立一个初始平衡,被测电流的引入会打破这个平衡,检测这个不平 ...

求磁通门资料,tu160vsb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