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老式P&E终于可以工作了,但是5V电源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9-12-21):
开发板只能独立供电才能正常工作,用P&E一直没有5V输出给开发板,见图,我把那个provide power to target勾上了,用万用表测量,P&E开发器还是没有电供给开发板 ,是它内部电源烧了吗?还有开发器那个黄色灯是干什么用的啊,它一直不亮,只有开发板外供电它才亮

网友A:
那个选项是 cyclone pro  用的吧, cyclone pro 也是一种编程器,好像带屏幕, 只见过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选项是 cyclone pro  用的吧, cyclone pro 也是一种编程器,好像带屏幕, 只见过照片 ...

我是那种红色老式的。

楼主:
搞定了,这个开发器好奇怪啊,本身不能给目标板供电,但是如果把他和目标板的电源线去掉,反而不能连接目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