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做个TDS测量的小东西

楼主(2019-12-21):
用个简单的单片机,串口输出数据,做个TDS测量。usb供电,无按键,无显示屏。
简单到没有朋友最好。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楼下继续
补充一条,最好是国产mcu比如STC什么的
再剧透一下,TDS重点在测量数据分析,我们将动用公司的高精密生物仪器来完成,将以配图的方式展示妹子们的实验过程,请等待吃瓜

网友:
没有朋友,串口数据咋读啊?

网友A:
至少要有一个LED输出摩尔斯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要有一个LED输出摩尔斯码

哈哈,还是你脑洞更大,服你
实验需要用到的工具

网友B:
不要pcb,没有走线

网友:
可重复使用的测试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pcb,没有走线

实在想象不出来,怎么做呀?

网友:
整个万用表不好么…校准一下电阻档位查表就行了

网友C:
好奇tds是怎么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tds是怎么测出来的

是用方波,主要是测不同浓度下的电导率什么的,我觉得
先拿氯化钠试试,高精密电子天平有,进口移液器也有,震动搅拌器,恒温箱,纯水机,GMP车间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方波,主要是测不同浓度下的电导率什么的,我觉得
先拿氯化钠试试,高精密电子天平有,进口移液器也 ...

先定一下走那个方向,是超低成本走量型还是高性能高成本装B型

顺便贴一个多年前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网友:
1Khz两IO翻转,AD测量电阻,正在测试,效果很不理想啊

网友D:
合泰ht66f0185官方tds有实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合泰ht66f0185官方tds有实例

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知不知道他是怎么测量的

参考设计有源代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参考设计有源代码的

我看了几个都是LIB文件,看不出怎么计算的

网友:
TDS是啥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几个都是LIB文件,看不出怎么计算的

好像是封装到lib中了。不知道Holtek这个是基于什么开发环境的。

网友:
TDS受温度影响比较大,还要做好温度补偿

网友:
赛默飞的移液枪,高大上啊

楼主:
刚才在班车上讨论有点分歧,我的观点纯化水很重要TDS必须低,掺杂用普通的氯化钠就可以不用太严谨,因为自来水的成分也很复杂,模拟不了。
同事则认为越纯越好,最好用分析纯物质来测数据。

楼主(2020-02-07):
0.92472…52.7
0.91384…57.8
0.90258…62.8
0.89113…67.7
0.87948…72.4
0.86766…76.9
打算测一下消毒酒精的浓度,移液枪有,高精度称有,只需解决温度补偿了

网友G(2020-03-31):
楼主厉害啊!怎么实现的?需要交流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啊!怎么实现的?需要交流电源吗

我还没做呢,不过看过合泰的方案。不复杂。
我的兴趣在组织大家参与进来,我协助打打杂,

网友:
"将以配图的方式展示妹子们的实验过程"

楼上都抓不到重点......

网友: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3mm x 3mm, RMB0.90/0.9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双串口,I2C/SPI, ISP/IAP/EEPROM,17个I/O, ADC/PWM, 支持仿真, 1.9V - 5.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