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宝快充不起作用,一般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9-12-21):
用的小米18瓦充电头(单口输出,支持快充),给红米快充版充电宝充电,目前充电宝电只有2格(充满4格),为何这种情况下,没能触发快充呢?
等了几分钟,供电功率一直在10瓦以下

网友:
换个线试试

楼主:
有2个快充版红米充电宝,这些线试过给其中一个充电宝充电,可以快充的(充电功率大于10瓦),这个充电宝目前满电,无法做测试了。
给另一个红米充电宝(不到半电)充电,为何功率不超过10瓦呢(也用上面用的线)?

网友:
确认充电宝和充电器支持快充的类型是否匹配,比如是QC2.0/3.0还是MTK,充电线也要支持2A充电(常见QC2.0是9V 2A)。一般支持QC3.0的也可以支持QC2.0。

网友:
线的问题,要使用支持快充的线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般是线的问题

网友:
小米的充电宝一般是QC2或QC3协议,按照楼上说的换根线可能可以解决问题。有的缺德商家的充电线只有V+和V-,缺少数据线D+和D-。

网友:
用的什么方案?拆开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般是线的问题

线没问题吧,其他充电宝,用这根线可以快充的,为何这个充电宝充电功率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