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低性能一个高压差分探头

楼主(2019-12-22):
混的群里面,几乎月月有人问示波器怎么测220V网压,而每年因为测网压被电到,跳闸,烧示波器的都有大批人。用高压差分探头是这种场合最合理的方法,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泰克的好贵,国产的也不是太便宜,经常能比上一个便宜示波器了。同时好多人也只是用来测工频之类的低速信号,共模抑制比、带宽之类都不是太大问题,需要的更多是低价格。因此我设计了一款简易型的高压差分探头,目标就是批量生产时尽量不调整补偿电容,焊上就能用,误差也在允许范围内。画完发jlc了,等着回来试试。我的目标是成本价控制在50以内,差模测量最大电压峰值1000V,共模电压峰值1000V,带宽高于10k,固定变比200X,USB供电(可使用充电宝)。没用solidworks建模,AD自己画的有点过于粗糙,大家对付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习惯是直接上个工频变压器220->5,测次级,空载好像有失真,但相位是对的 ...

单纯测工频电网还是好说的,不过有时候整流后直流脉动的之类就没法这么干了
测电网电流互感器也是更省事的方法。但我还想做一个能测直流电流的简易探头,不过方便开合的霍尔不好找,不用成品价格又不会便宜。以前自己做的1000A的电流探头,需要把霍尔两侧的固定螺丝都拆下来套在电缆或铜排上再把螺丝拧上去,挺麻烦的。

网友B:
输入端要加ESD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要加ESD保护

运放两个输入端之间吗?刚才加上了一个BAV99钳位。BNC输出已经加上ESD了,高压输入端不需要加吧?

网友:
关注,有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C:
这是打样试验吧?等能批量了,我预定一只,支持楼主的折腾精神

网友:
没有原理图看什么

楼主:
没调试,参数都不确定,这玩意杂散参数影响还不小。原理图只是为了看拓扑吗…其实看pcb照片也能猜出来,测了性能勉强能对付再放出来…

网友D:
mark,电源不用ldo还是担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打样试验吧?等能批量了,我预定一只,支持楼主的折腾精神

假如对付能用,我就把原理图板图bom都放出来,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我的。不过我估计没空卖,天天上班瞎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rk,电源不用ldo还是担心有问题

担心电源抑制比吧,我也担心,所以噪声性能也没说,只加了一级LC。试试吧

网友E:
看到这么多电阻 应该是用运放等比降压的吧

网友F:
隔离电源+大电阻衰减+运放+CNR201,感觉更可靠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么多电阻 应该是用运放等比降压的吧

是啊,就是差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隔离电源+大电阻衰减+运放+CNR201,感觉更可靠一点吧。

为什么要隔离呢,我们10kV的直流~60Hz采样,和除尘电源DC72kV采样,都不隔离,因为常规的隔离耐压不够更麻烦上RIG-8那种氧化钌高压玻璃釉电阻分压后良好接地来解决

楼主:
第一版出来了,电源画错了,没法USB供电,只好测试一下信号部分性能了。

楼主:
结论:
1、看波形,估计带宽能达到100k以上(衰减-3dB,相位延迟45度)
2、小信号时,电源纹波很重要。如果不喜欢看,也可以用高分辨率模式显示
3、电压范围可以测试工频电网,我还摸了摸信号输出,没电击的感觉(其实这是废话,220k*10限流,理论1000V都能测,手怎么能感觉出来)
4、电源原理图画错了,不能USB供电,只能DC12V供电,用起来有点麻烦
5、盒子的快递还没到,否则可以装进去看看整体效果

网友G:
咸鱼上有人卖了,可以达到2M。期待楼主的大作和套件,你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鱼上有人卖了,可以达到2M。期待楼主的大作和套件,你的便宜。

2M带宽很多时候都是够用的了,贵也是正常的,不过,他卖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2M带宽很多时候都是够用的了,贵也是正常的,不过,他卖多少钱?

300元。那样,性能不知真假。不过在深圳的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现在是12V艾德克斯电源供电,真换成USB电源了,还真不好说纹波效果如何呢

网友:
不知道楼主啥时候出套件。期待

网友:
之前普通探头直接干上去,跳闸了

网友H:
应该还是需要隔离的,示波器本身就是接地的,不隔离的差分估计共模抑制不可忽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还是需要隔离的,示波器本身就是接地的,不隔离的差分估计共模抑制不可忽视的。 ...

成本体积都下不来啊。另外主要考虑的是测工频220所以共模抑制比也没太多关注

网友I: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用一只1:1的火牛专门给示波器供电,然后直接上探头,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现在是12V艾德克斯电源供电,真换成USB电源了,还真不好说纹波效果如何呢 ...

飞个USB电源上去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用一只1:1的火牛专门给示波器供电,然后直接上探头,有没有可行性 ...

有,这是浮地测量,有两点需要注意。
1、示波器金属端口都可能带220V电压,有触电危险,必须小心
2、如果测两路信号,而且参考电位不相等,仍然会出现短路问题

楼主:
改了一下补偿参数,测了两个波形,200k方波和500kHz正弦,测试线没有布置的太好,看个意思吧。用rigol的虚拟上位机截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话说以前都是直接找条电源线把地线干掉再测的,普源入门级的,用好几年了,早就回本了,坏了就换新的{:lol: ...

去掉地线,主要问题不是坏示波器,而是触电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是浮地测量,有两点需要注意。
1、示波器金属端口都可能带220V电压,有触电危险,必须小心
2、如果 ...

谢谢大神指导!

楼主:
又和网友学会一招:
rigol的示波器,用Ultrasigma打开Ultrascope,是动态的,但是29楼那种坐标乱七八糟的。
直接用Ultralsigma的Screen Print的,可以直接把屏幕上的图像存储下来,一模一样,只是每次存3张一样的图片,分别是bmp,jpg,png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假如对付能用,我就把原理图板图bom都放出来,可以自己做也可以买我的。不过我估计没空卖,天天上班瞎忙 ...

已有朋友帮我焊接,同事能帮我发货,坐等你成功,可以帮你打理,不挣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有朋友帮我焊接,同事能帮我发货,坐等你成功,可以帮你打理,不挣差价 ...

说实话,那么点售价,加上用的人估计也不是太多,不值当的……
盒体开孔定制,最小还有个起订量,我估计起订都不够,搞不好只能给大家提供裸板了,赠送个没开孔的塑料盒,大家自己开孔吧

网友:
我估计成本控制得当的话,咱论坛100套问题不大。我纯属帮忙哈,售价我不过问

楼主:
USB供电的出来了,本地噪声看着大,其实还不是太垃圾,因为是200X的,Vpp实际值在20mV左右外壳用刀手工开孔,各位对付看吧

楼主:
电源和补偿优化以后,响应不想再改了,太折腾,看看能不能降低成本吧

楼主:
感谢hgjdwx,他同意帮我测一下,我发给他的是电源纹波和补偿没优化的那一版,测试波形如下其中,黄色为麦科信高压差分,蓝色为我这个,紫色为麦科信自带的10X低压单端探头
底噪比较,麦科信输出的近似白噪声,而蓝色的除了开关噪声以外,还有个2.5MHz的正弦脉动噪声,不知道是哪来的。
门极GS电压波形,蓝色的带宽较低,上升过程中的抖动无法观察到
DS波形测试时,表现的似乎是欠补偿,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稳定到实际电平处
最后一张是将两个差分的4个测试端全都接到了开关电源MOS管的D极,用高频高压抖动验证共模抑制比,假设共模抑制比无穷大,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一条直线。麦科信的差分抖动很小,我那个差远了,这也是最令我不满意的地方。
另外说一句,hgjdwx在测试中发现,三种探头接到D极测试时,STO1104C的触摸屏都会失效,只能关闭触摸用旋钮操作。同时,他的手机靠近D极引出线,手机触摸也会失效,由此看来,麦科信触摸屏抗干扰性也不能说成是特别垃圾,毕竟手机只是感应没有金属引线连接。

楼主:
改到第4版,噪声压下来以后,发现零偏又成主要问题了,两个样板偏差一大一小。再继续改
下面这个是1M方波,500mVpp输入时的波形。问题是运放有些贵,我还想换更便宜的其实这种噪声感觉已经可以了,这张图是DS1054z垂直档位的最小值了

楼主:
分散性比较大,这是调整最好的一个,所以我准备降低标称参数再出货了

楼主(2020-02-03):
大环境量产不了,所以在家自己对付出一个低性能版本的光隔离差分探头,比泰克的惨不忍睹
估计带宽,在几百k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大环境量产不了,所以在家自己对付出一个低性能版本的光隔离差分探头,比泰克的惨不忍睹
估计带 ...

咋出货??

sch卖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咋出货??

sch卖么 ?

哪个啊?普通的等节后呢,预计58元,但是只建议内行买,我没空做售后支持。光纤的就算了吧,性能太低,也不是太便宜,又很少场合一定要用,我主要是玩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哪个啊?普通的等节后呢,预计58元,但是只建议内行买,我没空做售后支持。光纤的就算了吧,性能太低,也 ...

没技术支持 不是 破铜烂铁么

建议

分成 几个档次卖  价格 依此 上升

1 套装成品
2 散装PCB 和零件 ,BOM 清单 和 装配图
3 gerb 和BOM 清单
4 SCH 和 项目计算书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没技术支持 不是 破铜烂铁么

建议

天天上班,没空弄。到时候提供pdf说明书,还是看不懂的不建议买,出了纠纷大家都不方便
这东西本身就是给爱好者的非正规低价替代品,弄全了这点价折腾啥
说句实话,真正爱好的,看着楼上的PCB截图,基本就能把SCH描出来95%以上……
过段时间我就公开了

网友:
厉害呀,期待测试报告

楼主:
每种运放特性都不是太一样,这是TPH2501制作500X的,因为电源正负2.5V有点麻烦,所以单5V供电,交流耦合显示。并不是高速运放,特性一定就好,补偿也很关键。但具体补偿数值,还真不太好说

楼主:
楼上测试条件,换成GS8051,速度还是可以,但是倍率变了

网友L:
2019年 circuit cellar 看到的一个设计

高糊版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2019年 circuit cellar 看到的一个设计

高糊版截图

谢谢图纸!学习了
前级对称衰减200X,VR1估计是调整输入阻抗平衡用的,可以提高共模抑制比。VR2用于校正偏置电压。输入用10M拉低到地应该是为了保证高压无输入时,输出为0V。然后用低偏置电流高速放大器ADA4817做缓冲,开关用于调整ADA4817倍率是10X还是跟随。配合后级轨到轨输出LMH6611进行2倍差动放大。最终可以选择是10X还是100X,运放供电±5V轨到轨,对应量程±500V。
前级用4817应该是为了低偏置电流,LMH6611接近10uA,在4M阻抗下误差没边。后级用6611应该是利用了轨到轨输出大电流的能力。多衰减再放大2倍,应该是因为4817输入输出不是轨到轨所致。
电源利用MAX1555给与AA电池尺寸兼容的14500锂电充电,TPS65133输出±5V,工作模式比较特殊,避免产生斩波噪声,输出又用LC滤了一下。有点奇怪,充电时不使用,断了外部输入电再使用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2019年 circuit cellar 看到的一个设计

高糊版截图

见过外国博主那个拆力科的图,输入用的孪生对管。这些电路都比较复杂,我为了低成本,只保留最前面高压和最后面输出了

楼主(2020-03-30):
板子下到嘉立创了,但因为他们拼板必须邮票孔,我这个有需要装在盒里,邮票孔分板精度不太好控制,只好找其他的贴片厂了。

网友M:
楼主,在普通的开关电源设计/调试阶段可以用你这个探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在普通的开关电源设计/调试阶段可以用你这个探头吗?

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不推荐,因为带宽和共模抑制比不足,较差的测试结果很可能影响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L:
2019年 circuit cellar 看到的一个设计

高糊版截图

不能发个高清的吗?

楼主:
这是最新的一个测试,concept的IGBT驱动,2SC0108T2G0,信号耦合变压器一次侧波形。但是,特别说明,这可是随机的样品,不代表所有出货产品都能达到或接近达到这个级别。所以,就是为了要测量这类波形的人,请不要考虑我这个低端货

楼主:
给自己打广告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xtra=#pid11298132

网友:
引用 网友L:
2019年 circuit cellar 看到的一个设计

高糊版截图

原件有没有,学习一下

楼主:
链接在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1300197的25楼,欢迎捧场。第一次搞,美工做的太垃圾

楼主:
拼板回来了。我有点犹豫,叫好的比较多,却没几个人捧场

网友N:
淘宝店能拍不?

网友O:
高压查分探头一般是有源的吧?

网友:
终于做出来了,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N:
淘宝店能拍不?

应该能啊,我有点搞不清它和咸鱼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鱼上有人卖了,可以达到2M。期待楼主的大作和套件,你的便宜。

好奇中,它的那个链接有吗?或者搜索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压查分探头一般是有源的吧?

有源,必须有供电,外部电源或者内部电池。

楼主:
突然想到,MicroUSB电源口有点落伍了。可是TypeC又有点超宽,苹果的还需要加额外的握手IC,都有点成本高

网友O: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MicroUSB电源口有点落伍了。可是TypeC又有点超宽,苹果的还需要加额外的握手IC,都有点成本高 ...

TYPE C  双面插,而且机械强度大,插接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O:
TYPE C  双面插,而且机械强度大,插接牢固

宽度超出设计有点多,保证高压间距的情况下尺寸偏于紧张了。最关键的是,MicroUSB便宜……低成本的东西,每一个元件都得来回盘算

楼主:
癞蛤蟆想吃……我又做了一版6kV的,结果波形烂的一比……DS1054z开了高分辨率显示还这鸟样

网友P:
引用 楼主:
癞蛤蟆想吃……我又做了一版6kV的,结果波形烂的一比……DS1054z开了高分辨率显示还这鸟样 ...

这个波形差别太大了,我仿51楼的出来了,效果还行,改天整理发个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波形差别太大了,我仿51楼的出来了,效果还行,改天整理发个帖出来

您先贴出来一张5M方波的测试波形呗,让我先开开眼

网友:
mark 学习了  后面仿制来验证

楼主:
20天了,才只有几十只的需求量,看样子还是看热闹的多,真捧场的少啊也许还是钱多,看不上低端货。也可能需要高压差分的,大部分是开关电源工程师,低带宽的没法用

网友Q:
也没看到购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也没看到购链接呢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0766&pid=11298132&page=1&extra=#pid11298132
25楼
莫大管理严格,我不敢直接在技术帖子里面放广告啊见谅

楼主(2020-05-01):
这个东西测试到现在,加上有几个客户急着要现货测量,即使手工焊接工艺质量差一点也能忍受,于是就发了几个。
发现的主要问题,不是带宽不足,而是不像成品探头,有固定的内部屏蔽层来保证分布电容稳定。塑料外壳放在桌面上,或者举起来,100k以上的动作沿都会有不同的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波形差别太大了,我仿51楼的出来了,效果还行,改天整理发个帖出来

您怎么解决我那个80楼的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怎么解决我那个80楼的问题的呢?

我觉得分布电容的影响是有限的,至少在我的探头里面没有体现出来
这几天抽空做个测试,看看是否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

楼主(2020-06-09):
做了个更低端光隔离差分,这是验证版本。效果很对不起观众,正在改下一版,不过估计下一版也一样对不起观众……只是能比现在好一点而已。黄色是低压单端探头,蓝色是光隔离差分输出

网友(2020-07-14):
good job~~高压差分探头

网友R(2020-09-23):
什么时候可以出成品啊?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什么时候可以出成品啊?恭喜

早出货了啊!某宝搜索“简易高压差分”,最low那个就是我的了

网友S:
请教一下,前端的压降电阻用贴片的耐压够吗?感觉普通直插碳膜电阻也是不耐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一下,前端的压降电阻用贴片的耐压够吗?感觉普通直插碳膜电阻也是不耐高压的 ...

我用的多啊,1206的用了10级串联……
当然,如果用500V耐压的更好,但是我嫌货源不好弄,而且恶劣环境下电路板爬电也是问题,我对性能要求也不高,于是直接10级串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