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体重计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9-12-22):
想做一个防止尾随的检测系统,由于是加装,不能搞双门等复杂方案,想用称重加摄像头。
不知道有没有超薄的称重传感器,做个大板子秤放在地上。现成的秤一是面积太小,二是
都没有可靠的有线通讯,只好自己做了。

网友A:
想要薄不要用应变式的。有薄膜式的,重量不同阻值不一样。只不过精度低。而且面积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薄不要用应变式的。有薄膜式的,重量不同阻值不一样。只不过精度低。而且面积不大。 ...

精度不要求,只是面积怎么说,必须踩在传感器上面?这传感器贵不?便宜就多用几个扩大面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度不要求,只是面积怎么说,必须踩在传感器上面?这传感器贵不?便宜就多用几个扩大面积。 ...

大概几十元一个,常见的大尺寸大概50mm*50mm
网上找了个图片  大概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几十元一个,常见的大尺寸大概50mm*50mm
网上找了个图片  大概是这样。

谢谢,明天去买个体重计拆了看看。

网友B:
直接摄像头就行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去买个体重计拆了看看。

体重秤传感器是这样的 凸点向下安装。一般是1/4桥或者1/2桥的。4个首尾相接组成全桥应变电路。论坛里有很多称重测量的电路。精度高,但是上面加上受力板的话高度估计要20mm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摄像头就行了啊

直接摄像头不够可靠,我要多重检查,确保出去的人等于进去的人后才能授权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重秤传感器是这样的 凸点向下安装。一般是1/4桥或者1/2桥的。4个首尾相接组成全桥应变电路。论坛里有 ...

谢谢,在淘宝上看到这种传感器了,就是没啥介绍的资料。看了你的回帖,才明白安装注意事项。
今天有事没买成体重计,明天还是去买一个,参考安装结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