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种能快速剪固定长度引脚的仪器或方法

楼主(2019-12-22):
有一个直插件封装是TO-92S,就是类似直插三极管,但是它的焊接有高度要求,这就需要预先剪掉同样长度的引脚再插上去焊接,我之前都是手工尖嘴钳剪引脚,过程麻烦效率低下而且很难统一剪出一个高度来,误差大,请问大家有没有能快速剪掉引脚的方法或仪器?

网友A:
to92s 座

马家关键字

网友B:
元器件剪脚机,振动盘要根据元器件定制。
我们一年用KK级直插霍尔,全靠它。
剪好后装我们自己开模的塑料座,焊接完无需再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92s 座

马家关键字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剪脚机,振动盘要根据元器件定制。
我们一年用KK级直插霍尔,全靠它。
剪好后装我们自己开模的塑料 ...

万分感激。

网友:
如果量不大,自己做个卡具,压一下剪一下也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