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对220v的电源板的电压、电流检测

楼主(2019-12-22):
手里面有一块输出36v-220v的逆变器电源板,我想通过单片机读取输出端电压和电流的值,求方法?(最好精度高一点点)

楼主:
除了计量模块,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A:
这悬赏,我路过就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悬赏,我路过就收下了。

所以?大佬,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要实现楼主所述功能一共分三步,第一步把单片机接到电源上,第二步,把程序写进单片机,第三步,读数。

楼主: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不是单片机读取的问题,是电流、电压测量方法有哪几种

网友:
网络能搜到的解决方法你看了么?尝试过么?3L不是想要你的悬赏,

网友:
几十块钱买个现成的省事

网友:
本质上不就是计量模块么

过了计量认证的模块比手里三位半的万用表准 价格便宜体积也小通信方便 为什么不用

楼主:
那我不是想看看论坛里面大佬的新奇思路嘛

网友:
交流采样第一种走FFT  还有一种走积分 具体自己补充。准确的很

网友:
单片机和电源之间加个变送器就行了

网友:
能做校准就用电能芯片之类的,不能就买标准计量模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不是想看看论坛里面大佬的新奇思路嘛

不用看大佬的新奇思路,你的标题就够你关黑屋了!发帖前看看版规吧。

网友:
rn8209+电流互感器

网友:
电压:正弦波的话估计分压+峰值检波+低速AD采样也就差不多了,然后再换算一下。
非正弦波得采样率高点了
电流:大电流用霍尔传感器,小电流直接串电阻然后加运放之类。
隔离供电啥的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1 电压使用1ma:1ma的精密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将220V电压取到次级上。次级使用运放将负电压抬高到将信号调流在0-3V内然后进AD
2 简易办法已知频率是50hz 周期是20ms 定时器每隔2ms采集一个点 一个周期采集10次数据 然后做均方差运算结果按比例扩大就是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3 电流采集使用N:1互感器将原边电流感应到副边 然后进AD 算法一样

优点是简单
缺点是必须是50hz的正弦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