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单的视频信号转VGA信号电路

楼主(2019-12-22):
我这边有一个视频摄像头,只能产生PAL制的视频信号。我想把摄像头摄出来的信号接到VGA显示器上,请教哪位朋友有可靠的成熟线路(视频信号转VGA信号电路)分享?谢谢

网友:
某宝20块买个av转vga抄就是了嘛

楼主:
哦,谢谢。自己玩的,不是做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自己玩的,不是做产品

直接买一个更直接,量少累死狗,得不偿失。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在各论坛发一样的帖!...

网友A:
一块AV视频采集卡,一块VGA接口显卡,一台电脑。
运行采集卡程序,全屏播放。

网友:
自己玩直接买一个25块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块AV视频采集卡,一块VGA接口显卡,一台电脑。
运行采集卡程序,全屏播放。 ...

谢谢,这个方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方案好

如果电脑有现成的话,只需购买USB视频采集卡即可。

网友:
AV转VGA,需要将复合视频信号转换成RGB,分离出同步信号,并且把隔行扫描转成逐行扫描。。。所以并不存在“简单的视频信号转VGA信号电路”

最实惠的方法就是买个USB接口的CVBS采集卡,然后用播放器全屏播放采集卡设备。

网友:
这个有很多芯片啊,搜CVBS转VGA,

网友:
我现在想找个把小度在家的摄像头换了。换成苹果4S的。不达没有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