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通过AD9833的大侠给建议,芯片可以通过开启/关闭

楼主(2019-12-22):
调通过AD9833的大侠给建议,目前在调试AD9833,MCU为C8051F340,24MHZ,使用9833+AD828,目前有几个问题请教:
1. 频率寄存器和相位寄存器是否只要设置1个就可以了,如均选择0,后续输出也选择对应的0寄存器。另外寄存器1不用赋0值。
2. SPI命令通过示波器检查,信号顺序包括值是对的,可以通过给Reset位送1或0 对应关闭或开启输出(送0X20 00时,对应VOUT有输出),但送的频率寄存器0为0,实际输出脉冲在400HZ左右且不可更改。
3. 通过SPI命令送0X20 02 或0X20 28,意图改变输出为三角波及方波,实际波形无变化。

尝试更换新AD9833,以上情形一致,所以不是芯片问题,检查各引脚电压等,无异常。
请各位调通过该芯片的大侠给些建议,谢谢。

楼主:
上传的图片没有办法删除,PCB有bug,实际芯片的第一脚通过电容接到VCC而不是GND

网友A:
改变参数大概要连续三条spi不同相关参数送出去,具体要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变参数大概要连续三条spi不同相关参数送出去,具体要查查

lz的参数写的不对。人家只有13bit数据,lz忽略了这一点。

楼主:
从编程说明上看就是16位的,当然频率寄存器等是14或12位,其余是控制字。

楼主:
目前定位到PCB或芯片,在淘宝上定了个模块,等待到货后再试下。

网友B:
印象中当年没费啥功夫就调出来了,9833很简单的。不过有个致命的问题是信号幅度随着频率变化,基本上也就是玩玩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当年没费啥功夫就调出来了,9833很简单的。不过有个致命的问题是信号幅度随着频率变化,基本上也就是 ...

任何dds幅度都随着频率变化,只是看你取哪一段频率而已

楼主:
某宝买了块AD9833模块,通过外接线方式连接到模块并在模块引脚测对应PIN 波形,采集到波形如图,最终模块 输出为固定1.667MHZ,有调通过的朋友可以帮忙看下是否还是我这边驱动时序的问题? 模块供电5V,用万用表量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当年没费啥功夫就调出来了,9833很简单的。不过有个致命的问题是信号幅度随着频率变化,基本上也就是 ...

记得DDS幅度按照SIN(X)/X滚降的,如果要得到好的输出,必须加上频率补偿才行

楼主:
楼上,能看出来我的驱动波形对么?已经深陷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