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线宽的规则;

楼主(2019-12-22):
请教一下AD线宽的规则,以前我记得AD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画线时点到一根50mil的线接着画,线宽就自动变成了50,点到10mil的线接着画线宽就变成了10mil,升级新版本后没这个功能了,不知在哪设置?

楼主:
找到设置选项,从已有布线中选择线宽

网友A:
删除所有线宽规则,然后在布线设置里边选择使用当前线宽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A:
删除所有线宽规则,然后在布线设置里边选择使用当前线宽

哪里设置的 ?

网友:
优选项里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设置选项,从已有布线中选择线宽

正解

网友:
我装的 AD16  版本

发现这项目  我如果选择  规则 默认宽度     没画几条线    就自己跳到 user choice   了

难道是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