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基础不好,被字符串单个元素赋值问题虐哭

楼主(2019-12-23):
不得不承认自己太辣鸡了。 虽然写过N多单片机程序,但很多基础知识都没掌握。 说出来让大家嘲笑一下吧, 随便向大家请教。

main.c文件里

#include "XX.h" //(头文件不列举了)
#include <string.h>

//全局变量
const char wb1[]="0:00000000.txt"; // 常量 文件名 2..9为序号
char wjm[16];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初始化部分(略)
        strcpy(wjm,wb1); //给字符串变量赋初始值 ,这里是OK的, 调试中可以看到wjm[0]是“0” 然后依次是“:00000000.txt” ,wjm[15] [16] 都是 二进制值0x00,
        while (1)
        {
        //新建以wjm变量为文件名的文档
        //(新建文件) 这个代码正常,因为可以看到已经有一个名为00000000.txt的文件了。

        //现在要wjm 这个字符串变量从[2]到[9] 这8个元素每次变化一次,"0:00000000.txt"   "0:00000001.txt"  "0:00000002.txt" .... "0:00000999.txt"  "0:00001000.txt"  等等
        wjminc(wjm);  //[color=Red](这部分我写的函数好像没有被编译,也没有提示出错,所以没有看到 wjm 这个字符串变量,  调试中下接跳过了这一行)[/color]
        //调试时跳过了上面的函数,到达了这里,[color=Red]没有看到 wjm 变化[/color]
[color=Red]
[/color]
        HAL_Delay(30000); //
        }
}

void wjminc(char *wb)    [color=Red]//让指定的字符串的第2到第9个元素组成的数值每调用一次递增1  为什么不会被编译 ?[/color]
{
        uint8_t i;
        uint8_t a;
        for(i=9;i<2;i--)
        {
                a=(uint8_t)wb[i];
                a++;
                wb[i]=(char)a;
                if(a>0x39) //  >“9”
                {
                        a=0x30;
                        wb[i]=(char)a;   // “0”
                }
                else
                {
                        break;
                }
        }

--------------------------编辑--------------------------
回应2楼主,新增截图。呼叫坛主看看wb在纯文本模式中是显示的,在不是纯文本模式就不显示了???问题大概已经查到原因
for(i=9;i<2;i--)  //这里的for循环永远不会执行,所以编译器直接跳过了。果然是太辣鸡。
改为for(i=9;i>=2;i--) 应该是没问题了。

--------------------------编辑--------------------------

wb[i]  //要这样写才能显示[i] , 不然[i]不显示,且后面的字全为斜体。

按坛友说的办法把贴上的程序代码以代码格式显示了。学习了。

网友A:
首先说代码可读性实在太差了
猛地一瞅,就是 wb=(char)a; 这一句赋值在干啥,把 char 类型的数值赋给一个指针类型变量,如果要改值起码要 *wb = ... 吧,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楼主先看看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代码可读性实在太差了
猛地一瞅,就是 wb=(char)a; 这一句赋值在干啥,把 char 类型的数值赋给一个指 ...

这个是论坛的显示问题,我代码里是有 wb 的 已编辑了楼主贴。问题应该出在我那个for循环,我搞错了比较符号,导致循环体永远不会执行,编译器直接给我忽略了。

哎,N多遇到的难解的问题, 最后都是自己写代码不够认真,导致去找问题时简直要怀疑人生。

而真正的难解的,网上查查资料,问问坛友,几乎都能解决。唯有这种标点符号,字母的错误,反而最费神。

楼主:
我来测试一下 下一行我要发的是 wb 中括号 i 中括号

wb

给二楼的回复也是出BUG了,我没有用到斜体。郁闷啊

网友:
[i][/i]

这个是 bbcode 的斜体样式,最好用插入代码的格式 [ code ] [ / code ]

网友:
我会用一个变量,用sprintf转换为所用格式,在连接扩展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论坛的显示问题,我代码里是有 wb 的 已编辑了楼主贴。问题应该出在我那个for循环,我搞错了比较符 ...

字符串 简单粗暴是打印sprintf

网友:
第32行:        for(i=9;i<2;i--)

i都等于9了怎么还可能会小于2?
整个函数只有这么一个循环,循环都进不去,当然直接优化掉了。

原来楼主已经解决了,不过我也就花了一分钟就找到BUG,写代码还是要仔细呀。

为了提高代码可读性建议把
if(a>0x39) //  >“9”
改为
if(a>'9')
简洁明了

网友:
建议不要随便改LZ位的帖子,改的话,也保留一下原贴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