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泰雕刻软件怎么输出激光G代码让04雕刻机雕刻啊?

楼主(2019-12-23):
雕刻机小白,盼望质点,多谢啊。

网友:
文泰的菜单里有个保存雕刻路径啥啥的。然后选标准G代码。

网友:
哎呀,你问的是有了G代码后咋让雕刻机干活吧?

楼主:
不是,G代码我不会。输出了G代码,应该可以用SD卡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G代码我不会。输出了G代码,应该可以用SD卡就行了吧?

输出G代码,一般情况下,要将前面几行的控制删除。不过不删除也大概率可以直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