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见过带按键的USB外壳

楼主(2019-12-23):
之前有个产品一直想找个带按键的USB外壳,一直找不到,前几天看到别人一个产品有带按键的(中间正方形是按键):

有没人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外壳或其他带按键类似外壳?

网友A:
这个联通符号中间,是软的橡胶壳?    基本都是   开  私   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联通符号中间,是软的橡胶壳?    基本都是   开  私   模

这个外壳开模大概要多少万

网友:
感觉外壳是软的。好像是硅胶料。

网友:
用触摸按键

网友:
找找Ukey,USB加密狗的外壳

网友:
玩的不多,直接3D打印吧

网友:
橡胶模具的话几千就可以搞掂。

网友:
不错不过不知道干什么用处好

楼主:
谢谢。 不过看了1688小批量也要5块钱一个,有点吃不消

网友:
用大就自己开模具,用量小就只能接受几元成本了,也算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看了1688小批量也要5块钱一个,有点吃不消

5块确实是夸张,5毛都贵了。
再看这个

另外,普通外壳钻个孔做按键不行吗?

网友:
不巧,刚买了个带按键的蓝牙发射器外壳,跟楼上差不多,应该也是在公版基础上打的logo,比楼上这个大点。

网友(2020-08-31):
LZ你的店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