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数组,1bit 1bit的左移,有啥优化方式?空间换时间?

楼主(2019-12-23):
用在LED点阵上的数组移位,向左滚动显示数据。

一维数组,全部左移1bit,有啥优化方式?  有个网友说有空间换时间方式,用查表法,不知怎么实现的,有朋友知道吗?
我就是用的最笨的办法,一个字节左移一个bit ,最右边空出的1bit再末尾填充下一字节的bit7 这样的周而复始。  就是不知道这空间换时间怎么弄的,我flash容量是足够大的。

网友:
将bit数据变成char数据。利用指针来实现左移?

网友:
把缓存区 按 32位的变量 方式去移位, 效率至X200%

网友:
1. STM32有位带Bit Band的,
2. 豪一点的话,用FPGA
3. 通用的做法,是搞清需求,不移位,将所有数据看作一串,用脚标word_index指示当前到哪个字(或字节),再用bit_index指示当前到哪个位

网友A: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利用SPI和DMA,来达到移位的效果,只是要考虑一下怎么让数据错一个位。

网友:
足够大有多大?最快的方法应该是做一个Table[256][256]的数组,然后数组m[n] = Table[m[n]][m[n-1]],就可以了,最后一个循环m[n-1]选0或0x80,没那么大就用Table[256][2],m[n] = Table[m[n]][(m[n-1]&0x80)==0?0:1]……

网友B:
直接搞成环形,用读写指针不是更好?不用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搞成环形,用读写指针不是更好?不用移位

指针不能指向一个bit位吧  此方法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利用SPI和DMA,来达到移位的效果,只是要考虑一下怎么让数据错一个位。 ...

不能操作bit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操作bit位吧

举个例子,SPI1与SPI2互联,我能否用GPIO方式操作SPI1的SCK、MOSI输出1位数据,然后再将IO配置为SPI功能,输出一组数据,
这样,SPI2收到的数据就全都移了一个位。

网友:
持续关注,一维数组是多大?
union
{
    unsigned char array[8];
    unsigned long long  b;
}abc={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abc.b<<=1;
    for(int i=0;i<8;i++)
     qDebug("%02x",abc.array[i]);

}

超过这个还有办法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移位呢? 可不可以从读取数据着手,或者写入的时候。 写入的时候能不能先计算好在写入,或者读取的时候计算一下

网友:
看你这个问题都发了好几个帖子了,有这么纠结吗?
不妨把你的程序贴出来,速度测一下能到多少,看看有什么瓶颈。
移位操作CPU都硬件支持,就一条指令的事,剩下的就是数据的读取保存和组合,合理安排一下指令,应该是很轻松的。
CPU干这个是最快的,除非是你不想占用CPU,节省下CPU干别的。
几百个字节移位,保守估计1000个时钟周期足够了吧,1秒钟足够你刷新几万遍了,什么LED屏也不是问题。

网友:
移位位宽32位,通过进位标志判断最高bit值(只支持移1位时),应该差不多是M3最快速度了。

网友:
如果能够改成右移,有一条带进位的循环右移指令,效率会高很多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不移动数据,只记录要读取的偏移量。

网友:
这就是个典型的X-Y问题, 你先要说出你的目的让别人给你想办法, 而不是自己想好了思路让别人帮你按照你的思路来实现
https://coolshell.cn/articles/10804.html

楼主:
时用在LED显示屏上的,数据向左滚动显示,所以要数据bit位移

网友:
单纯的LED话,前面几个帖子都有老法师给过答案了,直接按列输出,一次移一个字节甚至多个字节。而且以字节为单位就不需要移位了直接内存里面移动指针就好。
可以显示实际内容的LED屏幕起码8行起步,非要一行一行的刷干啥涅。
再者说了,现在主流的LED基本上都是SPI出去串行转并行,你上面那些个移位什么的都在内存里面,这个效率真的很容易做的非常高的,不如自己测一下瓶颈到底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指针不能指向一个bit位吧  此方法肯定不行。

指针指向是一个byte,再用0x01<<n取出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针指向是一个byte,再用0x01

这效率太低下了。

网友:
如果位操作比较多,可以用bitset类,可以定义位数组,提供各种位操作,包括反转,置位,复位,镜像......单片机上一样用, 用支持c++r的编泽器,比如iar 51都可以跑!

网友:
我倒觉得这题目出的很清楚了,仍然还是很多人答非所问,甚至不看题目,先来一通定性批判。
空间换时间需要pattern固定或者有限,而楼主位的移位组合有无限种,我觉得8位机上楼主的办法就是标准答案。32位ARM上可以改为32位提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