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5寸屏行场扫描问题

楼主(2019-12-23):
关于FPGA行场扫描问题是否有大神碰到过屏幕中出来大半屏的情况

这个情况大致是什么问题哦,是那里不对总是向左偏

网友:
porch   hbp加大

楼主:
你说的是加大 后沿 我试过加大了居然没反响

原始值
tft_hs_end=10'd40,
hdat_begin=10'd42,
hdat_end=10'd522,
hpixel_end=10'd524,

tft_vs_end=10'd9,
vdat_begin=10'd11,
vdat_end=10'd283,
vline_end=10'd285

修改成
tft_hs_end=10'd40,
hdat_begin=10'd82, //行都同时加大40,居然一点反应也没有
hdat_end=10'd562,
hpixel_end=10'd564,

tft_vs_end=10'd9,
vdat_begin=10'd11,
vdat_end=10'd283,
vline_end=10'd285

大神们看看我的修改是否正确,谢谢关注!

网友A:
查看一下DE信号的极性,反一下试试看.

顺便问一下,想学一下用FPGA直接驱动TFT的RGB接口
必须要学习HDL语法吗
买了块黑金板,看HDL语法看的头大,然后丢那里吃灰了
继续用带LTDC接口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DE信号的极性,反一下试试看.

顺便问一下,想学一下用FPGA直接驱动TFT的RGB接口

转成 verilog  看

楼主:
我用verilong编写的,只是程序的一部分!后来可以正常显示了,买回来的开发板真的牛X传来的开发文档上写的是430X272的教学程序,居然购买的TFT上写的4.3/5.0寸,让人感觉4.3和5寸是一样的行场数,而且显示屏多少参数都不写,最少也写上个多少乘多少吧,晕!神一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