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MOS管发热计算请教

楼主(2019-12-23):
驱动步进电机选MOS管时,想知道MOS管在工作时需不需要加散热器,或者说想知道在工作时和堵转时的发热量,
查找网上资料大概的计算方法是先得出MOS管的热阻,然后使用热阻与MOS工作时功率的相乘,计算出发热的温度值。其中主要是对热阻的确定有疑问。

例如计算NMOS管IRF244N的发热量。
Id=5A,Rds(on)=17.5mΩ

数据手册中介绍有一个参数RJA为62℃/W。是否可以直接使用该参数为热阻进行计算。
如果Rja为热阻,那么当Id为5A时,可以计算出温升为Pd*Rja=Id*Id*Rds(on)*Rja=5*5*0.0175*62=27.125度。

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法,是将开关损耗和通态损耗加起来作为总功耗,再与热阻计算得出温升。

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有问题,请高手指出错误

网友:
差不多,开关频率不高的选第一种就可以了,开关频率高的选第二种,但是都要降额

网友: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mos管发热 25V以下导通损耗占主要 以上的话就是开关损耗占主要 开关损耗比较难算

网友:
你算出来的是结温和环境温度的差值,把这个值再加上环境温度不能超过芯片承受最高温度,比如125度

网友A:
我一般选1-5m欧的,再把死区搞大点,基本不会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选1-5m欧的,再把死区搞大点,基本不会热

堵转情况下也不会很热吗

网友:
对这个也不懂,一直没找到资料

网友B:
我是这么估算的,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MOS总热阻Rth(ja)=1.5+0.5+62=64℃/W
假设允许的温升为175-80=75℃,估算实际热阻为75/(5*5*0.0175)=171℃/W
171>64,所以无需增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估算的,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MOS总热阻Rth(ja)=1.5+0.5+62=64℃/W
假设允许的温升为175-80=75℃ ...

我理解的是,散热主要针对两种情况,一种是驱动电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温升情况,视情况而定是不是加散热装置。第二种是在堵转情况下的温升,一般温升都会不小,视情况而定是不是加散热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估算的,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MOS总热阻Rth(ja)=1.5+0.5+62=64℃/W
假设允许的温升为175-80=75℃ ...

1.175-80,这个80是需要怎么取,是经验值还是有依据,不明白,请指教
2.一般不是热阻越小越好吗,这个算出来实际的热阻比理论值还要大,是不是反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75-80,这个80是需要怎么取,是经验值还是有依据,不明白,请指教
2.一般不是热阻越小越好吗,这个算 ...

80是假定的环境温度,算比较恶劣的情况下吧。稍微严格点来讲,得计算开关损耗和导通损耗,过于繁琐,估算下得了。
另外堵转的话你应该会关掉MOS吧,总不会一直让MOS导通,所以可以不考虑散热问题,你可以根据规格书中的SOA和Zth VS Pulse width的曲线图估算关断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么估算的,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
MOS总热阻Rth(ja)=1.5+0.5+62=64℃/W
假设允许的温升为175-80=75℃ ...

junction  to a 就包括前面两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junction  to a 就包括前面两项

哦,你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