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TL电平串口信号传输约15米的问题

楼主(2019-12-23):
使用环境:
串口传输距离:最大15米
最大传输速度:115200bps
电磁干扰:有
故准备采取如下方案:
TTL的串口信号转差分信号,使用26LS31芯片;
远端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使用26LS32信号;
远端TTL信号转RS232信号,使用MAX232芯片;

请教:这样是否可行?或者其他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A:
怎么不用MAX485或SN75176?

网友:
转232 422 485都可以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功耗,直接驱动三极管带强下啦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RS232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都可以转差分了的话,随便整呗,15米算啥

网友C:
找个转光线的模块,都不用你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转光线的模块,都不用你动手了:)

精辟!精辟!精辟!

网友:
232容易受干扰,至少485。转光线模块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功耗,直接驱动三极管带强下啦不知是否可以

可以,我见过用大功率三极管的232,带动几百个从机

网友E:
买2个232转485的双向转换模块,转换下还能起保护设备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见过用大功率三极管的232,带动几百个从机

我做过这种,工业上确实有这种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我见过用大功率三极管的232,带动几百个从机

原理图 发出来大伙见识一下  很精辟的应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就准备TTL->差分->传输->单端->RS232->设备了

网友:
我还是觉得光机靠谱。。。因为。。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用MAX485或SN75176?

26系列本质上跟485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买2个232转485的双向转换模块,转换下还能起保护设备的作用

还不如上RS422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上RS422方便

我在油站里用过422的100米线,115200一点毛病木有,就是转换器,工业级的,有点贵~

网友:
15米建议用光耦, 隔离可靠. 6N137, 输入限流300欧姆, 输出上拉1K欧姆.

网友:
我用6N137把1M的信号传到100米. 两端隔离, 抗干扰比485要好

网友:
为啥不用量子通讯?直接量子级别的,连单片机都省了

网友:
其实做个电流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