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排插重新启用,为何老是烧指示灯呢?

楼主(2019-12-23):
有人说是因为电阻受潮,导致发光led烧坏。
你们遇到过几次指示灯被烧的情况呢?
我应该遇到过5、6次了:(

难道重新启用排插,都要把排插放太阳底下暴晒才行么

网友:
我记得莫大也有过类似遭遇
后来换了一个阻值更加合适的降压电阻彻底解决

网友A:
我的所有排插也一样,包括飞利浦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所有排插也一样,包括飞利浦的,哈哈哈

我烧了好几个排插,都是公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烧了好几个排插,都是公牛的

我不喜欢公牛这个牌子,所以手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公牛这个牌子,所以手头都没有

在奶东官方买过一个便宜的飞利浦usb电源,插上它之后,手机屏幕基本怎么摸都没反应
后来发现飞利浦的led灯比国内某厂似乎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公牛这个牌子,所以手头都没有

你家里都用什么排插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家里都用什么排插呢

主要还是飞利浦多,施耐德,小米,翻车排插,美规奥睿科,视贝,好像就这些了

网友:
用两个指示灯,反向并联

网友B:
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过来,我的杂牌排插指示灯也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飞利浦多,施耐德,小米,翻车排插,美规奥睿科,视贝,好像就这些了 ...

翻车排插是哪个
都翻车了,这质量很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一说我才明白过来,我的杂牌排插指示灯也不亮了。。

我至少还用个公牛,你用的什么杂牌

网友:
用红色led,或者串1n4007。电阻换180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车排插是哪个
都翻车了,这质量很好么

那个斐讯排插,质量很好,感觉比小米好

网友:
有几个宜家的,用了几年了,没坏过LED

网友C:
都是省二极管,惹的祸。

网友:
你的 LED 上面 反向并一个LED 或者4007  应该会好

LED 反向 耐压没那么高 击穿烧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斐讯排插,质量很好,感觉比小米好

斐讯智能排插么
翻车后,wifi连接后还能远程控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是省二极管,惹的祸。

大胡子用的什么排插啊
一直以为公牛质量可以,没想到这么辣鸡

网友D:
指示灯而已。我不太关心指示灯。更在意的是铜片的感觉。
当然了,指示灯不坏更好。
公牛的应该是合格产品。合格而已。谈不上有多好。也谈不上有多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斐讯智能排插么
翻车后,wifi连接后还能远程控制么

没有智能功能,就是待USB输出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指示灯而已。我不太关心指示灯。更在意的是铜片的感觉。
当然了,指示灯不坏更好。
公牛的应该是合格产品。 ...

高端插座,有哪些比较好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插座,有哪些比较好的呢

高端的没用过。
插排插座以及断路器我比较喜欢用施耐德的。
施耐德的插排相对来讲不算贵。

网友:
一個1/4電阻耐壓功率都不足,4007+100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