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同时生成3路dds正弦波 ,求推荐高速dac芯片,最好三通道

楼主(2019-12-2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两路的dac9767加运放

网友A:
精度?位数?要求不高用r-2r电阻网络+运放,dac更是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位数?要求不高用r-2r电阻网络+运放,dac更是大把

r2r用fpga线性度不好。。实测在阶跃跳变时一致性很差。当然可能跟电阻值有关了,我是1k和2k的。

网友:
AD5621,spi接口,最大30Mhz通信速度,8 10 12bit 三种规格

网友:
你这种最好用并行dac,串行的不好找

网友:
dac的滤波器不能这么做吧?既然是差分输出,就该用差分滤波器,不然怎么保证两路滤波效果完全相同?

网友B:
既然都FPGA了,那点频率直接PWM+滤波+运放跟随不就行了

网友:
怎么不用AD9850,用DAC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都FPGA了,那点频率直接PWM+滤波+运放跟随不就行了

pwm绝对不行。
要求正弦波的频率最高500khz,你的pwm用什么方式?spwm吗?频率至少十几GHz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m绝对不行。
要求正弦波的频率最高500khz,你的pwm用什么方式?spwm吗?频率至少十几GHz吧? ...

音频丁类放大器照你那么说不得上GHz的PWM频率?
PWM本质上也是要遵循采样定理的玩意。
只是出正弦波,等效6bit分辨率,主频跑200MHz基本够用了,Cyclone IV就满足。
分辨率要更高,用Xilinx的40nm及更新工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用的3路dds芯片,因为其中同步要求高,相位差90℃,实际做出来效果不是很好,想要换fpga试试。 ...

应该有同步的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