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NC-03微型加工中心控制箱精美图片

楼主(2019-12-23):
上一主题: AMCNC-03 微型加工中心高清靓图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4023-1-1.html

本机箱10.4kg (如果包括电缆是13KG).

尺寸是:415mm(长) * 370mm(深) * 180mm (高)。

【敬请期待下一篇: AMCNC-03 配件精美大图】

网友:
面板凸显工业设计的简约和美感!

网友:
简直太漂亮了!

网友:
套用一句话漂亮的不像实力派

楼主:
图片更新完成。 【敬请期待下一篇: AMCNC-03 配件精美大图】

网友:
漂亮,过来赞一下

网友:
登峰之作啊

网友:
楼主真舍得下本儿,怪不得要三万块,确实值,比市场上那些几千的垃圾货至少高出N个档次,也许这就是 “苹果” 和 “小米” 的差距

网友A:
>楼主真舍得下本儿,怪不得要三万块
Hopefully, every penny counts.

网友:
赞赞赞,走线规整,标识清晰

网友B:
机箱上的字是用激光刻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舍得下本儿,怪不得要三万块
Hopefully, every penny counts.

的确,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箱上的字是用激光刻的吗?

是的。

我们找不到这么大幅面的激光供应商(在氧化铝上面刻出有一定深度的黑字), 这些激光字,是一个一个刻出来的。

比如背面11个航空孔,就雕刻了11次,按11次收费计价。

楼主:
有人留意到,12个航空座有什么特殊?

普通航空座是从外面往里面安装的。按我们这个结构,要焊线才能拆出机箱面板。

我们这款是从里面往外安装的,解开航空座的螺母,面板就可以取下来。(雕刻机上的航空座也是这样)

这个细节让我们折腾了好久,因为从里往外装的航空座市场上很难找到,尤其是15针的那个。供应商要120个才肯生产。我们只使用20个,不得不订货120个。

网友C:
莫大照片怎么拍的这么好看!!!

什么设备大概介绍一下吧,M档 设置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大照片怎么拍的这么好看!!!

什么设备大概介绍一下吧,M档 设置什么参数。 ...

当年大概花了20万元,都是钱堆出来的 :)

网友:
这样的做工的在民用市场可以肯定的说是看不到的了。
亚克力板的防护,航空插座,走线,控制器。。。非常漂亮

网友D:
网线插座Niubility,吹毛求疵一下,要是能有个指示灯就更好了

网友:
3万一点都不贵。

网友E:
这控制箱用料足,光一套伺服就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线插座Niubility,吹毛求疵一下,要是能有个指示灯就更好了

这是使用效果,哪里有位置安装指示灯。

这套部件80元一套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控制箱用料足,光一套伺服就不少钱

里面有四套伺服。
一个控制卡(网络口)
两个明纬开关电源
两个电源滤波器
还有一块我开发的显示接口板(图中绿色的线路板)

网友F:
设计比较紧凑,很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比较紧凑,很美观。

由于系统不断复杂和升级,需要的机箱空间越来越多,已经从小到大换了4种型号的机箱。

目前的已经是最大型号,只能将布置尽量的紧凑了。

网友:
工艺品!唯独有一点,前面板的那个船型开关,档次低了点,感觉不大配这套设备。

网友:
匠心之作!

网友:
真漂亮,点赞,真的有机会,家里有地方的入一套,肯定爽啊

网友:
>大换了4种型号的机箱。
Do you make the enclosure in-house or it is made by 3rd party?

网友G:
真漂亮,工艺品啊!!
不过db9连接器差了,生锈了,哈哈,拍照太清晰了~~~

网友:
相当的漂亮!必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漂亮,工艺品啊!!
不过db9连接器差了,生锈了,哈哈,拍照太清晰了~~~ ...

【关于外观的重要声明】 我台机我们历时5年研发,大部分配件采购自三年前,并且都在测试与使用中。所以,部件铁质(如主轴铸铁部分)可能有轻微锈迹; 伺服电机的标签可能颜色变淡或看不到;部分机箱底部多出很多没用的钻孔(研发过程修改部件布置); 机器表面有划痕或其它瑕疵(如轻微碰撞痕迹)...... 等等问题。但机器整体看起来是新的,我们也尽力让机器好看些。 如果很介意外观问题,建议不要购买,或者等我们以后批量生产后才购买(希望有这么一天)。谢谢支持。

网友A:
Quick question:
How do you connect this box with your computer? Via an ethernet router or switch?
Is there a step by step user manual introducing how to connect them together and use the CNC machi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ick question:
How do you connect this box with your computer? Via an ethernet router or switch?
Is ...

可以连接入局域网,每一台电脑都可以使用这雕刻机。

最省事的是,网线直接连接雕刻机和我们配套的T430S手提电脑,不用switch、router、hub之类。

网友:
>可以连接入局域网,每一台电脑都可以使用这雕刻机。
This is cool. What if there are two CNCs on the same Ethernet, each one with different IP address, just like multiple Ethernet printer on the same intranet?

网友A:
Is there any reason to chose an Ethernet CNC control device over a USB CNC control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 there any reason to chose an Ethernet CNC control device over a USB CNC control device?

以太网性能最好、可靠性最高。

USB线时间长了,就会有接触问题。

网友A:
>USB线时间长了,就会有接触问题。
So, RJ45 type connector will be more reliable than USB connector. I got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时间长了,就会有接触问题。
So, RJ45 type connector will be more reliable than USB connector. I ...

可靠性不是高一点点,而是高一个数量级。

USB线稍一震动就可能松掉,mach3软件就会出错,雕刻的产品就作废了。

网友(2020-03-03):
精雕细琢,厉害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