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办法限制特定程序访问某个分区或者文件夹呢?

楼主(2019-12-23):
有些应用程序,还是离不开的,占用内存比较大,有时候还需要和其他程序交互,放在虚拟机里不行。
放在沙箱里,又会经常出一些奇怪问题

除了上面2个方案,还有办法限制某应用程序访问特定文件夹么?

网友A:
非administrator权限的话,他能运行吗?假如不能,那没啥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administrator权限的话,他能运行吗?假如不能,那没啥办法

非administrator权限可以运行的,有办法限制某程序访问特定目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administrator权限可以运行的,有办法限制某程序访问特定目录么?

文件夹可以设置权限的,,,  软件以普通用户身份运行

网友:
火绒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件夹可以设置权限的,,,  软件以普通用户身份运行

可以设定某个程序,只能访问某个文件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设定某个程序,只能访问某个文件夹么

你要设置一大堆权限什么的  很折腾。

网友:
win10自带的防病毒软件里貌似有这个功能了,最近喵到一眼,没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