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最适合教室的照明灯具。

楼主(2019-12-24):
合适的照度等指标,合理不过分的价格成本。

楼主:
成本在80平米壹万以内就行。

网友:
很简单,飞利浦的TLD 965或类似三基色Ra90以上的日光灯

网友:
教室都是T5荧光灯。。。。
80平方,1万。可以用最好的LED灯管改造了,效果无可挑剔。4500K色温,显色指数98,0频闪

网友:
做过教室灯驱动,单个灯具40W,5%-100%无极调光,无频闪,显色指数80+,4500K色温,灯具外壳是很多反射结构,出来的光线不刺眼

网友:
找一些粗点的光纤或导光柱,用阳光来做照明会是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