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双路开关电源,负载电流太小竟然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9-12-24):
买了一个明纬的12V24V双路输出开关电源,接到我的板子上,功耗很小,竟然没有电压输出,必须负载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才有电压,郁闷,各位能给推荐一个双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对输出最小电流没要求的么?

网友:
闻所未闻

网友A:
我用明纬RT-65C做实验
三路 ±15V+单路5V,电源65W
就带一颗LM358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明纬RT-65C做实验
三路 ±15V+单路5V,电源65W
就带一颗LM358都能正常工作

我也觉得lz是来搞笑的。

网友:
规格书上有最小电流要求吗? 记得以前别的牌子有这个要求的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
不至于吧?我用开关电源,不接负载,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呀!你负载比万用表电压档还低?

楼主:
又看了一下规格书,有最低电流要求

网友:
你肯定接错线了

网友B:
看看备注6是怎么说的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它的反馈是24v那边,你需要给24v那边接个负载,12v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备注6是怎么说的吧

备注6说的是总功率,电流已经标出来了,最小一个是1A        ,一个是0.4A,坑爹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第一次听到。

一般什么都不接,也是稳压的。
只是反馈组精度高,非反馈组精度低。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电流小的话可能参数达不到。主路电流低的时候可能辅路电压会比较低。但是不可能没有电压。
要么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要么你手上的这块儿电源已经坏掉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模块。有些充电宝也有这种设置,小负载时,输出电压为0,很不方便。

楼主:
各位,真的是需要最小负载电流的,已经和原厂确认了。不带负载的时候,0点几伏的电压读数乱蹦,带上负载,超过其规定的最低电流后,电压输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