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AD使用机械层作为外形层布线和铺铜可以穿过

楼主(2019-12-24):
之前一直用KeepOut,布线的时候自动靠近不了,现在使用机械层,布线可以直接穿过。而且在铺铜的时候,直接把开孔处也铺满了。
这个大家怎么处理的?难道在这些地方在加一个KEEPOUT层?

网友A:
机械层设置keepout的属性

网友B:
再复制一份 KeepOut

我已经隐约听到楼下说 多此一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复制一份 KeepOut

我已经隐约听到楼下说 多此一举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机械层是最外面 keepout比机械层稍微小一点,或者按楼上说的复制一层keepou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层设置keepout的属性

好像JLC说,任何时候,都不要设置线的属性为keepout,不然会导不出什么的

所以,应该是复制多一份,靠谱些

网友:
复制一份,然后选择黏贴到当前层。很快的。一直这么干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板子简单,我还是一直用的KeepOut层,JLC上面写的,意思应该是 有机械层以机械层为主,没有机械层就按KeepOut做

网友(2020-02-03):
KeepOut就是禁止布线用的,新版的AD在这个层增加了很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