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推荐一个体积小的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谢谢

楼主(2019-12-24):
项目原先采用的是L293d来驱动4线2相 42电机的。电机额定电流是1.3a   由于电机每次连续运行时间短  大概5s左右  然后L293d能够驱动  运行良好 不会烧掉!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L293d 输出电流最大600ma左右   无细分功能  程序采用的原始的 八拍驱动 一步。
电机运行挺顺的 就是噪声有点大。怕客户接受不了。顾准备换一个 体积类似这么小的 低电压的驱动芯片!谢谢大家!下面是原先的驱动电路图!
PS:看了下 ti的 DRV8825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drv8825,a4988,tmc2208,tmc2310

网友:
你要性能好低压无声那就是tmc2208了。drv8825在32细分下高速转仍然有声音。

网友B:
L293D没有细分功能,你可以自己用SPWM做细分。
这个L293D芯片的确比较老了,可以用L6205 DRV8841这些集成双H桥的芯片取代。不知道有没有更新的更好的芯片

网友C:
8825  4988,    有山寨国产 A4988  ,那些3D打印主板方案商都用这些。

贵的有LV8729 更贵的就没了解了恶

网友:
来看看大家都推荐了哪些步进电机芯片

网友:
lv8712t,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8825,a4988,tmc2208,tmc2310

谢谢大胡子

楼主:
我在论坛另外一个帖子也看到你推荐过这个芯片  我淘宝了下 貌似不好买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8825  4988,    有山寨国产 A4988  ,那些3D打印主板方案商都用这些。

贵的有LV8729 更贵的就没了解了恶 ...

a4988 还有山寨的啊   这个芯片 不错 主要是 qfn  封装 不太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293D没有细分功能,你可以自己用SPWM做细分。
这个L293D芯片的确比较老了,可以用L6205 DRV8841这些集成双 ...

不想搞那么复杂  自己做细分的话

网友:
TB6600.有小封装的。

A4988封装小。

网友D:
TB67S109AFT、TB5128FT,前者低成本,后者高细分

网友:
TB5128 TB67S109AFTG

网友:
引用 网友D:
TB67S109AFT、TB5128FT,前者低成本,后者高细分

和我推荐的一样

网友E:
小电流的还有DRV8833, 有国产山寨版HR8833.

楼主:
谢谢目前选用了DRV88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的还有DRV8833, 有国产山寨版HR8833.

谢谢DRV8825  国产的目前公司不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电流的还有DRV8833, 有国产山寨版HR8833.

想问一下这种电机驱动芯片是不是还可以驱动电磁阀之类的负载

网友(2020-03-25):
A4988我已经用了20K 感觉还行,代码也改的很稳定了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A:
drv8825,a4988,tmc2208,tmc2310

大胡子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