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诉苦能让你快乐,嘉立创SMT就诉一下苦!

楼主(2019-12-24):
嘉立创SMT打样取得成功,每天为上千个客提供SMT打样服务,同时也有更多的客吐槽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嘉立创就大家吐槽的问题一一完善及解决,吐槽中有一个就是SMT扩展库太贵,打样费用高?
一:嘉立创SMT收费模式:
1)工程费:50元  这中间包含了钢网,因为我们是合并的开钢网,为了印刷效果更好,我们的钢网需要电镀抛光及采用更好的日本进口钢片,算下来每个客户的钢网平均成本少则50元少一点,如果拼不好的话50元还不够开钢网的钱,所以这50元也基本打平钢网费用,颗粒无收!
2)一分钱一个点无铅,采用的是无铅3个点的含银锡膏,10温区烤炉,差不多也就是批量的价格,能有多少钱能赚大家能算得出来
3)元器件费用:对于样品来说,不同的数量价格不一样,可能比电商的成本要高,但是对于我们动不动积压几千万的成本也就是九牛一毛,后续为了解决缺货问题开放客备库存,那些你就直接跳过少数量价格高那档,从间接上也减少了元器件本身的费用

4)对于扩展库,吐槽太贵,而嘉立创的模式中最怕的就是扩展库,扩展库取料,上飞达,上机,。。校验以传统比较一步都少不了,这个费用本身也是控制使用的扩展库的规模,还有也确实是扩展库的使用成本更高

二:嘉立创在SMT持续投入的资金过亿,嘉立创把SMT做为产业链的项目,并没有过多的计较成本回报率,能服务好大家,解决SMT的难题,这就是嘉立创SMT的最高价值!

网友:
当时没有任何人认为嘉立创的smt打样可以成功,袁生硬生生的将它做成功了。

网友A:
贴的一款板子刚刚到货....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0402*4排阻连锡烙铁修一修就好了
本来也准备吐槽的,看到你们这么不容易
继续支持JLC

网友:
扩展库加钱可以理解,扩展库的数量限制能再放开点就更好了

网友:
看得很费劲,楼主语文还要提高一下

网友:
从来没有怀疑过袁生的初衷。

网友:
SMT的确非常成功,赞!
扩展库问题,相信会在将来基础增加后有所改善,相比费用,更希望数量能放开,哪怕阶梯加价也希望能放开数量,因为数量的限制是无解的,费用贵,只要需要,愿意多花钱就能解决,数量限制到了,就一定是贴不全了。

网友:
SMT用过几次,挺好的,希望就是个别价格不合理的器件可以申请降价,有的太贵了,冷门可能就不那么冷了

网友:
基础库和扩展库还是要变通一下,一直不变,你会发现其实并非扩展库物料冷门,而是钱的事

网友:
我之前做过一款smt打样,我是根据力创的基础库来设计的电路,所以封装大小各异,不伦不类,但是我的原则就是花最少的钱做最简单的事,赚最可贵的利润

网友B:
现在最想上个:双面贴片。

网友:
支持袁老!有些东西坚持了才有意义

网友C:
扩展库一点也不觉得贵,都是能选的尽选。

网友D:
用了JLC的封装库, 但是, DFM还是有封装的方向,或中心点,或焊盘间隔有小小问题。

网友:
其实调整扩展库可以吹吹风啊,提前告知嘛,还有呆滞料可以特价提升为基础库,可能很快就成爆款了,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可以作为厂家的展示窗口,由厂家来进行补贴推广

网友:
说实话,运营这个扩展库,有很多文章可以做,角度不同鸡肋也能变佳肴啊

网友:
其实嘉力创SMT是有适用范围的,并非所有的SMT都适合在这里做。
对于简单板件,个人小量及阻容较多的板件,这就是最佳福音。
但是批量和小批量可能并不是太适合,尤其是元器件种类较多的情况下。
这种就属于各取所需吧,你永远无法满足所有的顾客需求

网友E: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本地贴片无论多少1000起

网友:
有时候扩展库 算下来,比基础库还便宜,因为扩展库单价便宜。

网友:
一直在用,看着软件做得越来越好用,优秀,吐槽一下就是,经常要贴的元件缺货,且库存一直为0,不补货的,,,,,

网友:
做实体真不容易,必须支持

网友:
任重道远!一步步地提高客户满意度,一步步地提升质量,前途就是光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本地贴片无论多少1000起

1000正常,十年前,外包贴片,工程费都要收2000。

网友:
打个样还是很方便的,必须支持。

网友:
适合通用器件的smt焊接,,,特殊器件走扩展种类过多的话确实费用要高点。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一个小东西,用基础库的器件改版。。。。里面有单片机、DCDC升压电压等。
好在单片机感觉都区别不大,特别是STM32还有HAL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的一款板子刚刚到货....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0402*4排阻连锡烙铁修一修就好了
本来也准备吐槽的,看到你们 ...

感谢您的理解。但有问题还是可以反馈我们这边查下,如是我们生产的问题,还是需要生产注意防范。

网友F:
我只说下我的感受,年初做的产品,基本按照你们基础库来设计的,最近反单重新SMT,基础库不是没货就是部分器件转为扩展库里面去了。
目前看来样品SMT只能选择要么阻容贴片,要么自己全手工焊,因为就那么两张板子。

网友:
只在这  贴过阻容,扩展库的价格   望而止步!
不过提供了  多样的选择,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说下我的感受,年初做的产品,基本按照你们基础库来设计的,最近反单重新SMT,基础库不是没货就是部分 ...

听层主这么一说,对比了一下  今天和2016年12月份的数据,  变化确实有:

网友G:
SMT可否提供阴阳板贴片(同一钢网实现双面贴装),即使交期久一点也是可以寄接受的

网友:
嘉立创贴片确实帮了我不少忙,我平时有很多样板,帮我把电阻电容贴了,谢天谢地!

网友H:
那我就来诉个苦,最近发现SOT-23的封装用的嘉立创提供的,但是在DFM图里面却是转了180度,每次都要挨个手工转过来。话说以前是正常的,跟客服沟通也是让转过来,而不去找原因。

Q5是手工转过来的,Q4是没动的。

网友:
感觉 就是有点 大板 变形的问题。

网友:
用量不大.不过确实方便. 但是 已经有电源芯片了.  如果基础库里 增加几款电解电容 和功率电感,我的一块板子基本上就都贴完了.

网友:
样板都是手工自己焊。

网友I:
上次准备贴板子,smt也下了,但是,最通用的零件0603 1k电阻 都被占了,显示很多,却不给贴,一块板子上面用量最多的通用电阻,不能贴,觉得贴片打样已经没有意义了,回来还是需要焊接,工作量并没有少多少,就取消了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SMT可否提供阴阳板贴片(同一钢网实现双面贴装),即使交期久一点也是可以寄接受的 ...

样品贴片,阴阳板不支持呢。 现有的工艺没办法做到翻面印刷锡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JLC的封装库, 但是, DFM还是有封装的方向,或中心点,或焊盘间隔有小小问题。 ...

AD,99SE, 等软件导出坐标时,计算三脚的零件中心计算不准。  正在规划的下一期DFM软件,将尝试取消中心的概念,焊接面积最大化可能就是最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准备贴板子,smt也下了,但是,最通用的零件0603 1k电阻 都被占了,显示很多,却不给贴,一块板子上面 ...

遇上这种问题,马上联系客服, 十有八九是遇上BUG了。

1K电阻 就没缺货过, 一般都是库存KK。

网友:
SMT打样确实方便很多。如果嘉立创SMT开类似众筹的话我支持一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份事业经营的。

网友:
感谢嘉立创的拼版SMT。

不然像我们这种每次只需要三五十块成品的,

真找不到合适的供应商。

网友:
还是要支持谢嘉立创的

网友:
双面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我就来诉个苦,最近发现SOT-23的封装用的嘉立创提供的,但是在DFM图里面却是转了180度,每次都要挨个手工 ...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最后没办法修改了坐标文件,问题是下次再做会不会又得翻过来,好像JLC也不解释这事的起因到底是怎么了。

网友: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再用,这是因为什么?因为可以从几张到几十张都给贴,。。相对于其他的比起来更便宜

网友:
现在能双面贴吗?

网友: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板子 只能绿色 能扩展一个蓝色的也好  以前pcb不选择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其他颜色都加钱

网友:
还有就是 邮票孔拼版 当时我以为会有教程 想不到 没有自己鼓捣一天 才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扩展库一点也不觉得贵,都是能选的尽选。

你 肯定是公司,不是自己的钱无所谓,我们这样的,省一个20元可以买好个大白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我就来诉个苦,最近发现SOT-23的封装用的嘉立创提供的,但是在DFM图里面却是转了180度,每次都要挨个手工 ...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以前都是对的,最近一次才出现,用的嘉立创的库
好心跟客服理论了半天,还说是我自己画的封装有问题,让我手动调整
我就怕是不是bug,本来是正确的,手动调一下反而出问题了,好在回来时正常的。。。
不知道下次返单会不会出错

网友:
基础库和扩展库还是要变通一下,一直不变,你会发现其实并非扩展库物料冷门,而是钱的事 +1

网友:
支持袁总,欣赏你的投入精神,但是也要考虑盈利,否则做不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想上个:双面贴片。

是的2面全部贴满阻容,选哪面佷纠结

网友:
确实JLC SMT是打样贴片较便捷和划算的。至少影响了SMT这个行业,也有很多SMT厂想联合PCB厂复制JLC的模式。 说明JLC的思路创新还是被行业认可的。
有点好奇JLC是怎么做的,是购买超级多的贴片机,然后把常用的料一次挂上去(这样是不是就省了上下料的人工?)。 但是每个板子的器件坐标位置不也是不同,也做不到所有板子的10K在这台机子贴 100k的移到另一台机子上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