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西门子的485通信程序

楼主(2019-12-24):
目前有一个项目用的是西门子226PLC,使用自由口通信,循环扫描8个数据,想问一下大家有什么方法最大程度的加快串行读取数据的速度?或者有没有串行通信循环读取数据的例程?

网友:
PLC 还是用9600的比较多吧。。。估计快不了

网友:
速度取决于 和plc通信的设备,PLC毫无压力;循环读取 就用for 指令 循环体内加 delay

网友:
如果是200的话,建议用ppi比较好,PLC那边也不需要写程序了

网友A:
我做的项目循环扫描读写120个站点数据,多少个项目稳定运行!!!

网友B:
226可以用ppi或者modbus,速度都不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项目循环扫描读写120个站点数据,多少个项目稳定运行!!!

兄弟,有读写站点部分程序吗?可否发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6可以用ppi或者modbus,速度都不慢的

只用过串口通信,PPI和Modbus不会用呀,我晚些把我的程序发上来,大家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好久没用西门子了,软件早没有了,现在用信捷和台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项目循环扫描读写120个站点数据,多少个项目稳定运行!!!

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你的一圈循环下来是多少秒?每次读写多少个字节?

网友A:
发送间隔2ms,超时等待8ms,其它就看发送和回复的字节数了,我选用的是19200,其实300m内可以用38400

网友:
ppi是西门子专用协议,不是西门子的设备也许不支持,西门子200系列plc编程软件有自带的modbus主站和从站协议库,编程软件有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间隔2ms,超时等待8ms,其它就看发送和回复的字节数了,我选用的是19200,其实300m内可以用38400 ...

如何调整这个发送间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