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万用表测出太阳能热水器水位传感器在水中电阻呢?

楼主(2019-12-24):
这种传感器跟图片描述的一样,是10k+10k+10k+30k  4个电阻组成的。
水温线好判断,室内大概就是10K,越热电阻值越低。
但是这水位部分传感器如果在水里,直接拿万用表测是不行的。(我的万用表是9V电池)

不知道太阳能热水器控制器测水位时候,是怎么实现的。
有时附近的人叫帮忙看看太阳能热水器工作不正常,屋顶爬上爬下的,雷锋也不好当,所以想看看有什么办法比较方便的测量水位传感器阻值。

网友:
你的万用表是不是电量不足了?

网友:
如果怀疑是电压不够的话就找个36V 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
串个10K 电阻进去。然后用万用表量10K电阻和传感器上的电压。然后根据比值算。

网友A:
水位是震荡(交流)测量频率)呢

网友:
比较好奇,这样测水位的话 水会导致电阻断路那电阻要足够大才行啊。  水的导电率很低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位是震荡(交流)测量频率)呢

用示波器量了的确是不断交换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