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guard ring 减少精密运放泄露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9-12-24):
项目中有一个PH传感器电路   传感器内阻很大  选用了一个  高阻抗低失调电流的 运放 TLC4502  如图1.该 电路如何画 guad ring 了?我大概明白原理是 要找到等点位的低阻抗线环绕需要保护的高阻抗输入。现在问题是这个电路怎么弄了?有些电路只保护了运放的输入引脚  输入引脚以外的没有保护。有些的说相关的一些相关的都要圈起来。我上几个图。

楼主:
看了  ti的一些 参考   他用了一个运放来产生一个低阻抗的点来作为 guard   如图

网友A:
没毛病,不行成电位差就行了。至于其他没保护,都是经过了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毛病,不行成电位差就行了。至于其他没保护,都是经过了电阻了

没明白 你帮忙看下图一怎么样画呢?

网友B:
只圈敏感电路就可以了,对pA级泄露电流敏感的地方,其他地方泄露这么点电流一点影响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圈敏感电路就可以了,对pA级泄露电流敏感的地方,其他地方泄露这么点电流一点影响都没有 ...

那图一怎么圈了?用那条线圈了?

网友C:
第一张图第一个电路用6脚引出ring。第二个电路用2脚新出ring

网友:
我个人理解的画法就是:经过运放buffer后且和输入信号等电位的地方引出ring。运放buffer 后驱动能力强,信号不容易收到影响。等电位是不会因为guard ring 带来新的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第一个电路用6脚引出ring。第二个电路用2脚新出ring

谢谢。。我初步分析也是这样的  有一个问题是  我需要包围 相关的电阻吗??图二他好像只包围了运放引脚  运放接的电阻没有包。 这么说 我第一张图右边第二个引脚 加个电阻会不会好些?

楼主:
说错了是图一右边的第三个引脚PH+  价格电阻会不会好些 这样 如果只包引脚的话  圈会比较小  不然 要圈到传感器输入引脚那边

网友C:
加不加电阻和这个没关系。这个保护环是隔离漏电流的,例如运放的供电产生的漏电流,此电流大小有可能和信号是一个等级,所以需要保护。传感器信号到运放输入端若只有运放的电源这一个电位,你就可画一部分保护环。如果有其它电位,比如传感器接口还有其他电路,那你就需要画到传感器接口。和这个电阻没有关系。这个电阻并不能改善传感器的驱动能力

网友:
哪里需要保护漏电流,环就画到哪里,不要纠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不加电阻和这个没关系。这个保护环是隔离漏电流的,例如运放的供电产生的漏电流,此电流大小有可能和信号 ...

好的非常感谢 明白了 ! 我一直担心的是用反馈的线来做 guard 会增加干扰。。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的对应的背面是不是 不走线不铺铜只盖油就行了吧,没必要弄一个一样的guard ring吧

网友D:
个人赶脚,不要盖油,做成阻焊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赶脚,不要盖油,做成阻焊开窗

图已经画好了谢谢 大家  我是开窗  嘉立创会默认上锡  我直接沉金了

网友(2021-08-07):
圈起来的话的线要用什么网络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