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未发货定单不支持查看高清图

楼主(2019-12-24):
觉得没有必要吧?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发货前可以查看高清图,用户这边,说不定还能看到一些自己设计方面的缺陷。
另外:还想问下,小助手拖拽上传文件什么时候能上线呢,今天下了几个定单,都放到桌面再删除,过程略繁琐。

网友A:
因为 一旦同意你未发货就能看高清图的话;那些花了3元确认生产稿的人会认为3元花的冤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 一旦同意你未发货就能看高清图的话;那些花了3元确认生产稿的人会认为3元花的冤枉。 ...

我们提倡的是事前检查,就是在没有确认之前进行生产稿确认检查,
如果都是把订单确认下去了,如果发现了问题怎么办?取消取消不了修改修改不了,所以在制作过程中查看生产稿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只会引起有个别客户不理解而产生纠纷!

网友C:
目前状态应该也算合理,但是从尽量满足客户要求的角度讲,同时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个功能还是可以放开的,让客户随便检查,发现问题,随时可以叫停生产,修改好后,可以重新开始。那么这牵扯到产品已经开始生产的问题,会给生产厂带来损失,这个我认为可以根据生产进度和叫停生产需要产生的费用统计出来,让客户选择,继续还是叫停。当然,我不是搞生产的,不懂生产具体流程,不知道中途叫停的损失到底有多大,但我想至少可以给客户剩个快递费吧。否则非要等客户收到板子了,才发现有问题,然后再去修改,再去下单,一来费钱,更重要的是时间没有了。这个可以拿买火车票打个比方嘛,买了票,发现有其它安排,铁道部不也没有规定乘客必须乘车嘛。当然,比方不一定恰当啊。

网友:
从客户角度来看,如果检查出来了可以重新更改设计然后再下单啊。当然 是否叫停生产这是商务上的考量了,这也是板厂不愿意看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状态应该也算合理,但是从尽量满足客户要求的角度讲,同时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个功能还是可以放 ...

因为拼板,生产开始后完全无法叫停。所以这样没什么毛病,看不看都一样了,错了也不能改变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为拼板,生产开始后完全无法叫停。所以这样没什么毛病,看不看都一样了,错了也不能改变什么。 ...

至少可以立即改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状态应该也算合理,但是从尽量满足客户要求的角度讲,同时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个功能还是可以放 ...

付款前都不检查,付款后为什么又要检查,检查出来了你就是给你费用的100倍也不会停(这本身也是个不可能的假设),因为一个拼版上面有无数客拼版,停生产不单单是钱的问题!

网友:
上传文件后出来的实物仿真图,是不是不能显示一些钻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至少可以立即改板

大部分心态是好的,而总有百分之一的客户在生产中发现问题会大吵大闹让停下来,弊大于利不支持在情理之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付款前都不检查,付款后为什么又要检查,检查出来了你就是给你费用的100倍也不会停(这本身也是个不可能 ...

不要100倍,再下一单就是了。关键是节约了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100倍,再下一单就是了。关键是节约了时间。

那选择确认生产稿,选择确认生产稿的全程都可以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付款前都不检查,付款后为什么又要检查,检查出来了你就是给你费用的100倍也不会停(这本身也是个不可能 ...

我考虑到这一点了,但至少不用寄给客户一堆报废的板子了,那么快递费不就剩出来了吗。再延伸点题外话,生产公司回收应该比客户回收现实点吧,客户拿回来估计大多是直接进垃圾桶了吧。
就是这个进度节点怎么分的问题,不一定分那么细,到底是在裁板,还是在喷锡,还是在腐蚀铜皮,这个可以算一个环节。可以这么分,待确认状态,准备进去拼板状态,已拼板状态,待发货状态,已发货状态。然后每个状态取消订单的后果讲清楚就行了。
对客户来讲,这个问题还是越早发现越好。当然,可能会给生产厂家带来一定麻烦。实在不行,就再退一步,就算做成可以看高清图,然后依然不能取消的。但客户至少可以同步再立刻做下一版。客户不一定最在乎制版费,有可能确实是赶时间。
关于检查这个东西,我并不是说提倡确认前不用检查,都等到确认后检查,而是有可能确认前真的没检查出来。我想信有一种情况大家应该都遇到过,你睡觉前脑子里想了一件事,说明天上班一定要办,但一到单位,也知道自己有一件事要办,但就是想不起来是那件事。等到晚上,一回家,躺在床上,突然又想起来了。检查也是同样,有可能你今天反复检查了n遍,没发现问题,第二天,突然就发现新问题了。

网友:
嘉立创2020年元旦放假,有没有通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状态应该也算合理,但是从尽量满足客户要求的角度讲,同时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个功能还是可以放 ...

这个损失会超出你的想象

网友:
刚注意到有这个功能
不过发现白油的高清图也是白色丝印

网友(2020-02-25):
呵呵。。。  不可能叫停的。。。  jlc是完全基于投诉少的目的设计这个系统的。至于错误的pcb还想省个快递费,jlc肯定也不会给你挑出来,截停。。。  因为毕竟会多一个  search 的步骤。浪费人工效率的。     将来如果jlc 打包和贴快递单等等。所有流程都是自动化的话。  倒是可以完成截单的功能。

网友:
怪不得我一直都可已看到高清图片,原来是确认生产稿就是看高清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提倡的是事前检查,就是在没有确认之前进行生产稿确认检查,
如果都是把订单确认下去了,如果发现了 ...

还是有点用的,发现错了可以马上修改重新下单,不用等到发货或者收到货再改,可以争取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考虑到这一点了,但至少不用寄给客户一堆报废的板子了,那么快递费不就剩出来了吗。再延伸点题外话,生 ...

说得在理。

网友:
如果是新下单的,可以在”在线下单/计价“ 中点击查看按钮,一样可以看到

楼主:
现在感觉是:高清大图真的是一个好的功能,有的时候通过大图一下就发现问题
但是此时:客户要求取消怎么办?就算,客户说:板子和重新下,这个板费我不要了,这个定单不是你们的错。但是快递费呢?你快递总得退我吧。于是工厂流程加大了,肯定要扯皮的,人工成本就大了。
我觉得从工厂角度说,肯定是不能开放给你这个功能的。不过也提供了:确认生产稿功能。
主要还是这个功能比较创新,强大。

网友:
停肯定是不能停了,但是如果发现问题能够尽早修改再次投单,能够减小设计缺陷带来的时间损失,这也是非常好的功能。坏处是容易起纠纷肯定有人会认为只要没做完,想停就能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心态是好的,而总有百分之一的客户在生产中发现问题会大吵大闹让停下来,弊大于利不支持在情理之中 ...

是的,理解了。

网友:
可以直接加钱看生产稿就行了 不纠结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