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要采集一直变动的压力值,怎样采到压力最高值?

楼主(2019-12-24):
各位高手咨询下,当设备输出压力压碎物体时,压力传感器采集压力值后会转换成电压输出,要用什么好方法采到压力最高电压值,因设备压碎物体的过程中压力值在变动的,而且物体压碎后设备要返回的,所以怎样判断采集到了最大值,AD芯片的采集速度要多块,预计压碎物体的整个过程在500MS的样子,希望各位高手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这种应用的ADC很难达到高速,建议使用峰值保持电路来存储最大值,这样就可以用低速ADC读取了

网友:
将采集到的数据输出出来分析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用的ADC很难达到高速,建议使用峰值保持电路来存储最大值,这样就可以用低速ADC读取了 ...

不好意思,有相应的电路吗,模电水平有限,所以不好意思的在问下了,谢谢

网友:
以MCu的AD最快速度采集 放到FIFO里面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有相应的电路吗,模电水平有限,所以不好意思的在问下了,谢谢  ...

你搜峰值保持电路可以看到很多,基本就那个样子,简单的来讲是通过一个运放缓冲输入的值,通过一个二极管给一个电容充电,运放的反馈会扣除二极管的压降,由于二极管的存在这个电容只能被充电不能被放电,所以它就实时的更新为最新的峰值,如果不想要了,就用一个MOS给这个电容放电。

电路具体要画成什么样,需要知道你的传感器输出是什么样的。

这种电路也会引入误差,但应该会比ADC直接读要好得多,因为这种应用的ADC一般反应都很慢,就像电子称,如果要快那位数就没了,而且无论ADC多快,采样的时刻几乎不可能正好就是峰值那一瞬间,所以不用峰值保持的话,应该会得到一个比实际值小不少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搜峰值保持电路可以看到很多,基本就那个样子,简单的来讲是通过一个运放缓冲输入的值,通过一个二极管 ...

谢谢了,正在看资料

网友:
应该用高速ADC采集的方案

网友B:
电压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本身反应速度不高吧,记得用过的低端货输出的反应时间都有1~2ms,高速adc没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输出的压力传感器本身反应速度不高吧,记得用过的低端货输出的反应时间都有1~2ms,高速adc没用吧 ...

感觉楼上 cne53102 兄弟的方案靠谱点,正在找他提供的方案资料试下

网友:
尤尼帕斯有一款变送器,带有峰值保持功能,可以看一下,型号是F35,具体记不清楚了,可以搜一下

网友:
这个速度需要高速的 adc了,高速而又高分辨率的 adc 非常贵。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提示

网友:
峰值保持电路最适合这种场合
很多OP系列运放的datasheet有demo电路

网友:
mark,峰值保持电路
学习了

网友C:
结合你的精度要求,还有速度要求,选择合适的高速ADC芯片,没有精度,只谈速度,那是标准的流氓电工,很多8位MCU的ADC都能有1Msps的10bit或12bitADC哦,但是能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结合你的精度要求,还有速度要求,选择合适的高速ADC芯片,没有精度,只谈速度,那是标准的流氓电工,很多8 ...

那兄弟有推荐的AD芯片吗?

网友:
1,参考市面其它产品。2,模拟信号放大后,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D:
根据我粗浅的材料力学知识,只要你的压力不是冲击,而是较为均匀的运动,那压力曲线是比较干净的。0.5s不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我粗浅的材料力学知识,只要你的压力不是冲击,而是较为均匀的运动,那压力曲线是比较干净的。0.5s不算 ...

这我朋友的东西,估计如你所说的那样,东西不在我这里我也不清楚具体的状况,但谢谢了

网友:
关键看你应用呢,需求是啥,别一上来就是要绝对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