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USB协议 SETUP 后续的DATA0解析问题

楼主(2019-12-24):
小弟在工作时需研究USB
利用逻辑分析仪抓取到了部份数据(SETUP封包以及其后续的DATA0封包)
其中逻辑分析仪虽然分析出了数据但还是没很明白
以下是逻辑分析仪抓到及分析的数据,还请各位解释

这边我只看得懂
Device Address:0001(橙色) 是用来设定这个设备的地址是1
可是好像没设定端点
其它参数都没看懂

顺便一题
HOST是我的IOS手机
DEVICE是我司研发的麦克风设备
这个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数据

网友A:
1、用USB总线分析仪调试更方便
2、先在PC端调好,可以配合PC端的软件如BUSHOUND
3、你图上就一个事务能看出什么?    HOST端设置USB地址后,设备必须确认回应才能进行后续的枚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USB总线分析仪调试更方便
2、先在PC端调好,可以配合PC端的软件如BUSHOUND
3、你图上就一个事务能 ...

1. 其实我没有USB总线分析仪
2. 其实这个USB头直接变成ISO用的头了,恐怕无法直接插进PC,不过谢谢分享这个工具
3. 那下面我附上逻辑分析仪的截取资料,我原以为一个帧就可以解析出来,刚刚仔细看看后面还一堆(已经去除掉多数的无效资料了,设备回的NAK和对应的IN或OUT)

楼主:
额...另外我比较想问的是,有没有推荐的USB协议手册
枚举介绍的
像是他的 H to D, Standard, Set_Address
等名词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