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ARM核心板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9-12-24):
核心板有问题了 ,有见过这个的吗?轮船上用显示操作的,不知道还能不能修。

网友A:
双排针就这么插上去,不需要焊接?

网友:
要不要试试把插针都补焊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排针就这么插上去,不需要焊接?

这个不是普通双排针。这个是靠弹力撑开接触的,汽车电脑很常见,据说比焊接的耐振动

网友:
这个直插针很贵的,无需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排针就这么插上去,不需要焊接?

这种才是高端货

网友:
居然是花焊盘的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才是高端货

涨姿势了

网友:
零件不多,可以用换零件的方法来修。软件是存在哪里的?(上面的标签写了 WinCE)

网友(2020-03-07):
不说说出什么问题了。软件,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