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R瓷电容能不能用来做电容降压?

楼主(2019-12-24):
目的是想检测220线路有没有电,1206封装的瓷片电容,搭了电路试验正常
问题一:这个电  容  能不能长时间可靠工作(空间限制,直插的用不了只能用1206封装的)
问题二:重复这个电路10路以上,全部通电会有嗡嗡声,这是机械震动?

网友:
瓷片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
压电效应吧,有专门耐高压的1206电容,但是容量比较小,如果你检测电压的话,找尽量小电流的光耦,配上容量尽量小的电容,可能会比较可靠一些。

网友:
老实用回X2电容吧,省心。

网友:
220伏电路还是用CBB电容省心,MLCC电容易短路,后果很严重

网友:
用npo材质的,估计价格是个问题

网友A:
直接放个100K 的电阻降压拉倒了,不用并联电容了,   这方案我都用了10年了,稳定得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个100K 的电阻降压拉倒了,不用并联电容了,   这方案我都用了10年了,稳定得很 ...

220V电压的情况下普通0603/0805贴片电阻的耐压不够,你是用多大的?

网友:
直接串电阻,耐压可以串两个或是两个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V电压的情况下普通0603/0805贴片电阻的耐压不够,你是用多大的?

有专门的高压电阻,稳得很
一个不行多串几个

网友:
不要电容

网友:
都用光耦了,直接上电阻,注意光耦的放光二极管上反并联一个二极管保护一下。 贴片电阻的话串联2-3个用

网友:
630v473?还是1206封装的?
楼上方案是最好的也是最常用的方案。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1206电容2kV耐压怎么用?引脚那么近2kV很容易爬电出问题啊,莫非泡在变压器油箱里能这么干?

网友:
去掉电容,直接用电阻

网友:
用这个,好用,发热也不大。输出是脉冲信号,不是电平

楼主:
最终确定串电阻降压限流的,之所以想到用电容,是想缩小单路占用面积以增加设备可监测回路数,不过,稳定最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终确定串电阻降压限流的,之所以想到用电容,是想缩小单路占用面积以增加设备可监测回路数,不过,稳定最 ...

电阻发热不严重吗?最怕的就是很多人喜欢光耦原边电流弄到10mA,功率可不是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发热不严重吗?最怕的就是很多人喜欢光耦原边电流弄到10mA,功率可不是太小了 ...

微微热 ,10ma太大了,能监测到信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