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发板受干扰,无法动作

楼主(2019-12-24):
用开发板做了一个计水流量的功能,在实验室都可以正常工作,拿到有接水的地方,测了几组数据后,按键就无法动作了,
重新上电也不行,再拿回到实验室又好了,再去通水还是不行,是水泵的干扰吗,都是拿着充电宝给开发板供电的,这样的干扰如何滤除,谢谢!

网友A:
怀疑程序的问题,接了水之后程序死循环或者cpu占用率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程序的问题,接了水之后程序死循环或者cpu占用率太高了。

应该不是,我在那个环境没有通水,重新上电,复位都不行,但回到实验室就可以了。

网友B:
把实验室搬到现场,完美解决

网友C:
无图无真相。方法有很多,可以先写个点灯程序去现场看看亮不亮。也可以现场仿真看看程序到底有没有运行。也可以着手改善一下电源看看情况…遇到过电动车充电器干扰电脑鼠标的情况,一插充电器,朋友鼠标就不管用了。

网友:
CPU死机了,还是没死机但是运行异常?

网友:
可以现场调试,应该不是干扰问题。现场某种条件没有考虑到进入了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实验室搬到现场,完美解决

机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图无真相。方法有很多,可以先写个点灯程序去现场看看亮不亮。也可以现场仿真看看程序到底有没有运行。也 ...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搜索‘提问的艺术’再来问一下,相信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
应该是水接的太多了

网友D:
你弄一个led 指示灯,程序里周期翻转,看看程序是否正常,还是你的按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弄一个led 指示灯,程序里周期翻转,看看程序是否正常,还是你的按键有问题 ...

已经开了个led观察了,现在还没发现,明天再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开了个led观察了,现在还没发现,明天再看看

没发现出现问题还是没有发现哪里出问题还是没发现LED在闪 ,把我们观众弄的好心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发现出现问题还是没有发现哪里出问题还是没发现LED在闪 ,把我们观众弄的好心急:) ...

哈哈,现在是正常的,按键都有反应,还没出现上次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弄一个led 指示灯,程序里周期翻转,看看程序是否正常,还是你的按键有问题 ...

调试的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调试的好办法!

难道你们写程序这个灯不是必须有的吗?
每个项目我要求硬件工程师必须给我加个LED灯,这样的话可以很方便的看出程序所在的状态,只需要看看灯的闪亮频率就可以看成程序是否正常再跑。

网友:
加灯,留调试口,留串口监控

网友:
电源换个试验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