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10 登录密码自动输入器?

楼主(2019-12-24):
暂且叫这个名字吧,公司电脑密码16长度,还有特殊字符,大小写要求。
想用avr-usb 模拟个键盘,插入usb后,自动输入密码。
但是担心在系统启动后,打开文本后,插入usb后,密码会显示在文本中。
所以想问一下是否有办法,让usb键盘设备知道它在windows登录见面等待输入密码呢,还是在已经登录后的界面呢?

谢谢。

网友:
从windows下手更好吧,模拟成指纹登录一类

网友:
按个按键再开始自动输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首先thindpad自带的指纹被公司屏蔽掉了
第二 一个AVR 加指纹有些拉不动啊

网友:
居然搜到了指纹登录器。只有想不到,没有买不到啊!

网友A:
给你个创意: 按键按一下大小写切换键才输出

网友:
可不可以从输入法上作文章。自建词库,几个键,输出16位密码。不知道密码框支不支持输入法。

网友B:
我觉得usb设备无法知道系统状态,还是加个按键什么的吧,识别三短一长这样的特殊按键操作后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usb设备无法知道系统状态,还是加个按键什么的吧,识别三短一长这样的特殊按键操作后触发 ...

这个更好一些  不然被别人拿到了,立马知道你的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创意: 按键按一下大小写切换键才输出

usb 无法知道按键状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好一些  不然被别人拿到了,立马知道你的密码

看来也只能这样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 无法知道按键状态吧

这个感觉可行,多个键盘的时候CapsLock灯是同步的,应该是主机有下发消息。

网友E:
模拟一个指纹登陆,然后用Windows Hello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首先thindpad自带的指纹被公司屏蔽掉了
第二 一个AVR 加指纹有些拉不动啊 ...

某宝有指纹转串口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模拟一个指纹登陆,然后用Windows Hello

Windows hello可以添加自己的设备吗?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创意: 按键按一下大小写切换键才输出

谢谢建议,确实是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感觉可行,多个键盘的时候CapsLock灯是同步的,应该是主机有下发消息。 ...

谢谢,我晚些抓包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