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看着德克斯IT6720便宜,买到手被坑了

楼主(2019-12-25):
不到800块的价格比较划算,买到手发现是开关电源,不是变压器,这也就忍了。
按ON/OFF打开输出,电路板总是有问题,换成rigol的电源就正常。
仔细分析用示波器抓波形,12v电压、5A限流的设置,发现按ON/OFF打开输出,电压从0上升到12v,上升时间居然是700ms,
天猫卖家让联系厂家,厂家售后死不承认有问题,说他们只关注10%~90%的上升时间,我们的测试方法有问题。丫的10%~90%的上升时间也超过300ms了,示波器抓到的谱图也发给他们,就是不承认自己的问题
明纬12v开关电源上升时间20ms,rigol的电源30ms,搞个几百ms的东西怎么用?

我的电路接的是mps2403,这个DCDC可能对Vin的电压上升时间有要求,最早它的ss脚接103电容就有问题,换成104就正常。估计内部复位软启动对上升时间要求比较高。但是不管怎样,700ms'的上升时间也说不过去。
再加上按ON/OFF先闪烁几秒设置电压电流,然后再显示实时的电压电流,对于短路的情况,根本不能及时反映出来。自己贴钱退货了

网友:
哈哈,确实有这个问题,电压爬升巨慢。。

网友:
艾德克斯肉眼可见的电压爬坡。

网友:
这型号也就这样了

网友A:
这个是软启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启动吧

确实非常软

网友:
开关电源+保护措施+数控,不容易做好

网友B:
IT6122B给锂电池充电,如果220V直接断电,输出端会直接短路.....一个好大的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T6122B给锂电池充电,如果220V直接断电,输出端会直接短路.....一个好大的坑。 ...

啊? 还有这样的BUG?
咋会这样?
是一直保持短路状态,还是短路一下然后断开?
无论咋样,都是不可原谅的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啊? 还有这样的BUG?
咋会这样?
是一直保持短路状态,还是短路一下然后断开?

是一直短路,短路到电池冒烟...仪器本身也严重发烫,第一次闻到异味才发现。
厂商FAE表示无解,要先按OFF,然后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直短路,短路到电池冒烟...仪器本身也严重发烫,第一次闻到异味才发现。
厂商FAE表示无解,要先按OFF ...

这个bug太坑了。。。

网友:
这就是国产设备,无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T6122B给锂电池充电,如果220V直接断电,输出端会直接短路.....一个好大的坑。 ...

这个不是bug,是内部用于过压保护的晶闸管的锅。安捷伦的某些型号也有这个问题。站长的一台安捷伦电源就是因为充电的时候市电停电被烧坏了。AG有个文档提过这个问题,用于充电的时候需要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直短路,短路到电池冒烟...仪器本身也严重发烫,第一次闻到异味才发现。
厂商FAE表示无解,要先按OFF ...

看起来这玩意儿不能做无人值守的充电器啊。
万一停电了就可能着火。

网友:
楼主标题里少了个字,这是想说恨德克斯嘛

网友:
我在用的IT6721也是这个问题,好多电路用它上电都不太正常。。。。。咳。。。。挺贵的电源,这上电启动也太慢了。

网友E:
艾德克斯有些型号的产品做得确实还不错,比如8510这款电子负载,其他型号的电子负载并不怎样,还有电源,基本都没有一款很出色的产品,买这些还不如选安捷伦或者菊水的二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bug,是内部用于过压保护的晶闸管的锅。安捷伦的某些型号也有这个问题。站长的一台安捷伦电源就 ...

二极管有压降,会不会影响判断;

其实加个继电器就好吧,220V端,继电器断,就啥事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艾德克斯有些型号的产品做得确实还不错,比如8510这款电子负载,其他型号的电子负载并不怎样,还有电源,基 ...

我现在用的就是8510+6122B
6122B是4000多买的,表示比较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极管有压降,会不会影响判断;

其实加个继电器就好吧,220V端,继电器断,就啥事没有了 ...

还有一次是给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机械开关被同事顺手关了,然后电池被放电到3.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bug,是内部用于过压保护的晶闸管的锅。安捷伦的某些型号也有这个问题。站长的一台安捷伦电源就 ...

爱德克斯里面没有这个晶闸管,IT6932A也会断电就烧了内部器件,再也不买这家的东西

网友:
嗯 我也遇到楼主这个问题,现在改用某华的线性了

网友:
到处都是坑啊

网友G:
6720 + 6721, 还好,我的电路没有对上电有要求的

再加上按ON/OFF先闪烁几秒设置电压电流,然后再显示实时的电压电流,对于短路的情况,根本不能及时反映出来。 这个是真的, 不过烧板子也不在那一会,这个体积找别的电源也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6720 + 6721, 还好,我的电路没有对上电有要求的

再加上按ON/OFF先闪烁几秒设置电压电流,然后再显示实时 ...

当时也是看着体积小才买的,这个产品彻底打消了艾德克斯在我心里的形象。。。

网友H:
现在很多电源都是软启动,高级一点的可以设置斜率,你MP2403   EN脚要加分压电路

网友:
我新买的IT6922A,还好,目前没发现异常

网友:
6720或6721,当个可调的开关电源用就可以了,要响应快的体积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很多电源都是软启动,高级一点的可以设置斜率,你MP2403   EN脚要加分压电路 ...

这是个好建议,后续电路上不能偷懒,还是加上这个吧

网友I:
12v电压、5A限流的设置,发现按ON/OFF打开输出 上升时间居然是700ms  这个我刚才测了,没有这么差是不是你把电源端口接很重的容性负载了?你接多少电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6122B给锂电池充电,如果220V直接断电,输出端会直接短路.....一个好大的坑。 ...

这个问题是有这个问题,需要优化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2v电压、5A限流的设置,发现按ON/OFF打开输出 上升时间居然是700ms  这个我刚才测了,没有这么差是不是你 ...

问题是楼主和别的电源对比过,这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么。

网友:
我的艾德克斯负载也这样,输出功率变化快了仪器稳不住...

网友K:
我最讨厌的是按了输出后实际电压电流那里闪的是设置值,真受不了这样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题是楼主和别的电源对比过,这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么。

电源都是带CC环的,不同的电源最大电流不一样充电电流也是不一样。最好他把波形截过来分析最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艾德克斯有些型号的产品做得确实还不错,比如8510这款电子负载,其他型号的电子负载并不怎样,还有电源,基 ...

IT8511这个怎么样?还没有入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L:
IT8511这个怎么样?还没有入手

产品是没问题的,就是性价比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产品是没问题的,就是性价比低

IT8510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最讨厌的是按了输出后实际电压电流那里闪的是设置值,真受不了这样的设计 ...

我公司也用这个型号;
写这个程序的电工绝对是智障; 输出开启时不显示当前的电流电压, 妈的,就闪3秒显示你设置的限流值

这样根本看不了负载启动电流;

还有这电源的抗干扰好差, 你的负载辐射谐波时,电源本身就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