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5V转9V或12V的芯片,再转5.7V/4.0V的芯片

楼主(2019-12-25):
情况如下:做个小调试器,用电脑的5V的USB供电,然后也可以输出5V和3.3V,但是要求:防反接(用MOS管已实现),问题是防倒灌,因为二极管会有压降。所以想法是:先升压,再降压到5.7V/4.0V左右再接一个肖特基的二极管。
所以求推荐个:升压芯片,再推荐个可调的降压芯片,要求外围电路简单,因为PCB板比较小,输出能力最好大一点。

另外:SX1308这个芯片怎么样?

网友:
看看这个帖子是不是有帮助?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网友:
用sepic或者四开关buck-boost呗,这两种电路应该都是天生防倒灌的。 sepic的话随便什么boost芯片按sepic接法就行。buck-boost有MP2155、TPS63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这电路厉害了!今天画个PCB搭个电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