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圆形连接器插座的型号

楼主(2019-12-25):
特点是右半圈多了金属层,用于定位
插座:

对应的插头: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1537102956
是这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1126598580.12.60bc7071PcDOdQ&id=581537102956

看起来像,先买几个试试,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像,先买几个试试,感谢!!

没事,买回来能不能用记得回复一下,其实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插头应该都能在LEMO手册里找到,只不过这种定位方式比较特殊的不太好买,我也是最近在找一个定位方式比较特殊的插头,LEMO那边倒是找到了型号,但是问了下基本都没有现货,正好在这家店里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