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后面电感换成100uh有什么影响?文档没看明白求教!

楼主(2019-12-25):
输入24V 输出5V。实际工作的时候5v电流只要280MA
实际电路和手册上的图一样,现在出现个问题,会发出轻微呲呲声!

如果把电感换成100UH,就没有声音了,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手册上电感推荐的图形如下,
貌似意思是使用100UH电感的情况下 输入电压只能7-9V左右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您理解顺序错了,手册上说先确定工作的输入电压 及输出电流。通过图查找这个坐标点落在那个电感的范围内。
工作输出5V 从图上来看需要1000uh的电感。选小了输出的纹波不会太理想。

网友B:
buck电路 在电感不饱和的情况下越大越好,电感小了纹波会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uck电路 在电感不饱和的情况下越大越好,电感小了纹波会大

现在主板上都是0.33uh以内的电感了。我在某款显卡上还见到过0.1uh的电感。。我自己做的buck哪怕是700khz开关频率,用1uh的电感都严重发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主板上都是0.33uh以内的电感了。我在某款显卡上还见到过0.1uh的电感。。我自己做的buck哪怕是700khz ...

控制芯片的开关频率不同的哇。 别人用1uH它的芯片开关频率可能是几MHz  ,你的芯片才50多KHz 。你用2575上  1uH就和没用没啥区别.     lm2575 至少470uH以上纹波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理解顺序错了,手册上说先确定工作的输入电压 及输出电流。通过图查找这个坐标点落在那个电感的范围内。

请问下 图中 阴影区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图中 阴影区 表示什么意思?

我估计是电感电流断续模式和连续模式的区别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控制芯片的开关频率不同的哇。 别人用1uH它的芯片开关频率可能是几MHz  ,你的芯片才50多KHz 。你用2575 ...

这个你就错了。主板典型为300khz*5相,也就1.5mhz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就错了。主板典型为300khz*5相,也就1.5mhz等效。

1.5M频率还不够高吗?
加上他的电流很大,那就进一步可以用电感量小的。
显卡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应该压差不大也就10V以内吧,加上数字电路对纹波的要求又不严格。所以才电感量小。  但是不要看他小,它的饱和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 图中 阴影区 表示什么意思?

这个阴影区应该是用来区分电感的,图中有的区域会有L680和H680两个标注。
这两标注是依据一个ETop值来区分的。

网友:
纹波大,带不了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