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高温85度,间距6mil,内电层烧

楼主(2019-12-25):
高温85度,间距6mil,PCB电源端子烧没了,6mil安全间距,PCB工艺可以保证吗

网友:
看不懂啊。不知道JLC的人能不能看懂。    PCB工艺保证什么?

网友:
PCB电源端子烧没了 是啥意思?

网友:
进回流焊将近300度维持5分钟都没事,85度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度对板子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你要看看这个温度下,你得线路走的电流多大,要考虑这个条件下的耗散功 ...

“千万不要物料的焊盘贴到敷铜上面去,短路烧东西”,老哥这个没看懂,烦请详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已经遇到不少了,出现过大问题,整批100%短路,有些用时间长点,烧的,都有,   要知道敷铜的 ...

哦哦,那其实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元器件的封装不准确,才会引起你说的那个问题吧?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源端子焊盘孔与内电层短路烧了,如果是内电层与通孔间的6mil间距应该太小了

网友:
一脸懵B进来 一脸懵B出去 没看明白说什么

网友:
无图无真相,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仅仅是高温,并无通电
线路设计,大功率的,是要考虑承载的电流的,如果长期高温存在,就要考虑耗 ...

理论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线路可靠性,我习惯从反方向理解,当你常温时线路板本身就是电流大发热,那说明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外界即使没有高温,线路板长期也会被炙烤损坏,您说是吧。